[DemoCode下载]
N76E003读取UCID的方法

楼主(2020-06-20):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UINT8 UCID_BYTE(UINT8 Addr)
{
                UINT8 DATATEMP;
                set_IAPEN;
                IAPAL = Addr+0x20;                        //The Acture UCID addrss is begin from 0x2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DATATEMP = IAPFD;
                clr_IAPEN;
                return DATATEMP;
}

void main(void)
{
        UINT8 READ1,READ2;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toggle GPIO1---------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100);
//---------end toggle GPIO1---------

        READ1 = UCID_BYTE(0x02);
        READ2 = UCID_BYTE(0x05);

        while(1)
        {
//                        printf ("\n Value = 0x%bx",READ1);
        }

}

楼主(点评):
每一颗M031BT 具有一个 96 位芯片唯一序号 (Unique Identification, UID) 及一个 128 位唯一客户序号 (Unique Customer Identification, UCID),大幅提升产品的保密与代码安全性。

网友A:
读取方式挺容易

网友B:
23.UINT8 UID_BYTE(UINT8 Addr)

24.{

25.                UINT8 DATATEMP;

26.                set_IAPEN;

27.                IAPAL = Addr;

28.    IAPAH = 0x00;

29.    IAPCN = READ_UID;

30.    set_IAPGO;

31.                DATATEMP = IAPFD;

32.                clr_IAPEN;

33.                return DATATEMP;

34.}

07.UINT8 UCID_BYTE(UINT8 Addr)

08.{

09.                UINT8 DATATEMP;

10.                set_IAPEN;

11.                IAPAL = Addr+0x20;                        //The Acture UCID addrss is begin from 0x20

12.    IAPAH = 0x00;

13.    IAPCN = READ_UID;

14.    set_IAPGO;

15.                DATATEMP = IAPFD;

16.                clr_IAPEN;

17.                return DATATEMP;

18.}

网友B:
xiang差给020而已啊。

网友C:
手册上没有提到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没有提到这个吧

96 位芯片唯一序号 (Unique Identification, UID) 及一个 128 位唯一客户序号 (Unique Customer Identification, UCID),大幅提升产品的保密与代码安全性。

网友D:
以前没用过这个序列号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