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并非所有的M0系列带RTC

楼主(2020-06-20):
RTC, tc, AC
这个没有。
可以看出来就算是同一个029系列,RTC上也有差异。所以需要这个功能的,一定要选好具体型号。

网友A:
是的,不同档次配置不同,也不是所有应用需要RTC。

网友B:
SGE外设更更丰富

网友C:
USB PHY是什么借口

网友C:
懂了,是支持USB的网卡。

网友C:
USB接口网卡
在目前的电脑上很难找到没有USB接口(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的,USB总线分为USB2.0和USB1.1标准。USB1.1标准的传输速率的理论值是12Mbps,而USB2.0标准的传输速率可以高达480Mbps,目前的USB有线网卡多为USB2.0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