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中的STC库指令周期是准确的吗?

楼主(2020-06-21):
我导入了STC库,模拟运行时,发现Y3指令集的CPL A指令是一个周期,但手册写着2周期。
正在验证其他指令。
麻烦有研究过的老师给个回复,用keil模拟运行能不能模拟出STC单片机的各种指令周期呢?

网友A:
定时器和串口波特率是准确的,指令周期别指望它准确,说的是1T的,我们测试的实际是1.38T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和串口波特率是准确的,指令周期别指望它准确,说的是1T的,我们测试的实际是1.38T 左右 ...

在keil里面能不能自己调整一下。软仿真指令周期怎么自定义啊?

网友B:
写程序最好不要跟指令周期相关,方便移植到其他平台。

网友C:
不准确,我都延时10秒,然后掐秒表校准

楼主:
我一般会很认真搞清楚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求得安心。 经过在实际电路实验得出点结论:
实际搭了电路测试了几条指令,INC A,2周期,keil里面正确,实际电路正确。
CPL A 实际电路正确,keil里面不正确。NOP都正确,SETB P3.7都正确。

查看Y3,Y5等指令集表格,发现只有Y3的才会INC A是2周期,其他都不是2周期。
这样能不能下结论,keil的STC库,至少对Y3指令集来说,一部分指令是正确的,另一些则没搞好。 官网下载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程序最好不要跟指令周期相关,方便移植到其他平台。

我是做时间相关工作的,程序每个分支,跳转,都需要等时。也没有平台可移植,因为水平差,只追究每个指令就累死我了。好容易想到在电脑模拟一下,又遇上这种库并不正确的事情。

网友D:
要想知道程序执行时间,参考STC手册中的汇编指令,没条都有时钟数,这个是准确的。KEIL里的时钟数是按8031来计数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知道程序执行时间,参考STC手册中的汇编指令,没条都有时钟数,这个是准确的。KEIL里的时钟数是按8031 ...

不是,STC做了库,导入以后,keil时钟数就不是12T了。

楼主:
官方有没有人在?

网友E(2020-08-02):
最求极致性能的时候,这些周期就用得上了。

网友F:
没法比的,以stc官方数据为准

网友G(2020-10-28):
应该是准的。stc15,用示波器看io口翻转,周期符合指令数目。精准延时还是用定时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