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各位大佬,帮推荐一款16位的AD 转换芯片

楼主(2020-06-21):
最近要做一个4-20MA的仪表多通道采集方案,MCU自带的AD是12位的,有点低,想用片外加专用的AD芯片+模拟开关的方式进行通道切换方案,有做过的大佬介绍一下,那种方案比较好?暂时选了了MCP342+4052

CSM32RV20 快速16bit ADC

网友A:
信号带宽, 阻抗情况, 还有价位有要求吗

网友B:
12位 4096个状态 工控够1%够用了,如果你觉得精度低,这是三菱plc的模拟输入标称精度模块

网友C:
考虑国产不? 杭州瑞盟MS1100 工业级IC 大量应用于仪表采集  内置2.048V基准  无失码16bit  看了看和你目前选择的MCP324差不多 不过不知道你要几通道的? MS1112是多通道的  可以附件看看规格书。

网友D:
我有集成24位 20位的MCU,已在仪表行业大批量使用,还有24位AD芯片,两种方案供你选择。13530130812王生--中颖代理

网友E(2021-11-16):
可以去TI ADI官网上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国产不? 杭州瑞盟MS1100 工业级IC 大量应用于仪表采集  内置2.048V基准  无失码16bit  看了看和你目前 ...

有没有芯片的驱动文件了? .c和.h文件

网友F:
要求很高精度吗

网友G:
4-20mA模拟信号经过传输后能达到10位都成问题,单片机自带的12位卓卓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