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入悬空

楼主(2020-06-21):
什么叫“输入悬空”?

网友A:
未用的输入口什么都没接

网友B:
需要用的输入端没接上/下拉电阻并且没接MCU的输入口?

楼主:
“与门”74HC08的两个输入端和“非门”74HC14的一个输入端与MCU的引脚相连, 其余未用的输入端单独放置,什么都没接,这叫“输入悬空”么?

网友C:
悬空的意思就是该IO口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网友D:
输入口什么都没接,这肯定就是悬空。

网友E:
一般解决悬空,可以用一个电阻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GND.

网友F: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影响:MOSFET的门级,如果什么都不接的话,则就是悬空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G:
因为其为电压型驱动器件,则在外部电磁场的影响下,门极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

网友H:
呵呵,则MOSFET将会处于导通还是非导通呢?

网友I:
反正悬空不好

网友J:
输入端的引脚,什么也不接,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就叫悬空。

网友K:
一般指的是MCU的没有用到的引脚,配置成输入而且什么也没接

网友L:
悬空不好会导致单片机应用损坏 你不用的口最好是拉低 这样输出的电流不会影响单片机

网友M:
反正   基本的思路不变就是了   楼主   多看看别人的意见   这样慢慢自己就知道通常的做法了

网友N:
悬空的意思   应该就是说   不需要连接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O:
这个是说单片机的IO口的吧,不用的IO口的理论上悬空或者接地的

网友P:
主要是为了保持单片机的IO口的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几位

网友Q:
比如TTL电路。。就有引脚悬空

网友R:
你指的是TTL芯片么?

网友S:
ttl电路中输入端悬空就是输入端没有和其他任何电路连接

网友O:
TTL输入端悬空的效果跟输入高电平的情况相同

网友T:
当输入为高或悬空的时候,与非门才有意义

网友Q:
输入端悬空处置为什么相当于逻辑1电平

网友U:
TTL与非门可以悬空或接高电平。

网友V:
CMOS 器件输入阻抗极高,多余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网友W:
CMOS电路不使用的输入端不能悬空

网友X:
TTL输入端允许悬空,悬空时相当于输入低电平

网友Y:
门电路的输入端阻抗较高,悬空很容易受到干扰,所以不应该悬空。

网友T:
悬空脚就是不与高电平相接,也不与低电平相连

网友Z:
TTL 输入阻抗不算高

网友AA:
CMOS与非门电路的输入端悬空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出现的

网友R:
这主要是由TTL电路的输入端决定的。

网友AB:
ttl电路输入端悬空相当于输入端为输入高电平,但不抗干扰。

网友Q:
CMOS与非门没有悬空状态。

网友AC:
如果输入低电平的话,无论其他输入是低还是高,都无意义

网友AD:
悬空的话会导致在系统运行阶段该接口会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AB:
悬空相当于+5V电源通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