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只转换一次便不动了

楼主(2020-06-21):
在AD转换时没出现问题,后来要求加个串口,于是我加上了串口程序,一仿真,发现AD转换部分只转换一次便不动了,需要重新开始仿真才会出现第二次结果。。

网友A:
把串口部分程序屏蔽掉试试

网友B:
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不需要循环多次

网友C:
AD转换部分大致不会有错,只有看串口部分了

网友D:
你下载些现成的程序参考下啊

网友E:
连续扫描模式,就是多个通道的重复AD转换

网友E:
在A/D转换器前加了个多路复用

网友F:
一般是一次只能转换一个通道的信号

网友G:
应该看看看外设的电路、器件。

网友H:
不确定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I:
解决办法是用while(1){}做一个死循环。

网友D:
转换的出来的结果,还是前一次通道的数据

网友J:
主要看你的算法处理的。

网友K:
这个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L:
使用看门狗重新复位。

网友M:
一次只能转换一个通道的信号

网友N:
有代码干扰

网友N:
是不是哪里干扰到这部分代码了

网友E:
估计不小心清除标志位了

网友O:
请问如何仿真呢

网友P:
用的哪种转换模式啊

网友Q:
能贴上代码来看吗

网友R:
看着像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S:
估计是软件写错了

网友T: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