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电压电流

楼主(2020-06-21):
单片机如何测量交流电的电压电流??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可以读出来。。

网友B:
正常的做法是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可选用ATT7053或ATT7022芯片加互感器来完成

网友D:
这个需要使用取样电阻或互感器吧。。

网友E:
用功率电阻或者互感器采集,模数转换,单片机处理

网友F:
高电压大电流用互感器,变换为5V以下电压信号再AD

网友G:
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转换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

楼主:
开源程序让大家都弄弄,进程很快。

网友B:
读取电压绝对值做低通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需要进行信号处理后再进行采集的

网友E:
单片机一般不能直接采集交流信号的

网友I:
没办法直接测量吧

网友J:
需要外部电路进行转换吧

网友K:
网上有现成的电路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