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调用这个延时函数就出错

楼主(2020-06-21):
void DSP28x_usDelay(Uint32 Count);

楼主:
每次都死在这里

网友A:
是不是把DSP挂起了?
这是延时吗

网友B:
非法异常中断,  是不是遇到非法指令了,   跟处理器类型设置有关吗?   估计还是编译设置问题

网友C:
for(;;)就是无条件的无限循环语句啊!
直到执行你指定的退出为止。

网友D:
如果你的for()里面没有退出语句的话,那么就是死循环了...

网友E:
楼主检查下,你的编译能通过吗?开优化了吗?

楼主:
我还发现 这个延时函数 在ram仿真时   给的是1s   结果是15Hz,我在ram里面仿真能运行,烧到flash 就出问题了 ……

网友F:
你说的延时是for死循环吗?

网友G:
直接 :
就完事了

网友C:
忘了__nop  起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