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析过xml

楼主(2020-06-21):
TI, tiny, LEM, AN, TE
我用tinyxml2的库来进行解析xml,运行结果什么都没有。

要求输出运行结果是

位置1
位置2
位置3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aylist version="1" xmlns="http://xspf.org/ns/0/"
xmlns:vlc="http://www.videolan.org/vlc/playlist/ns/0/">
        <title>歌手姓名</title>
        <trackList>
                   <track>
                                <album>Winnie Ho - Finally Chapter 01 (2016)
/</album>
                                <title>01 - Me and Myself.mp3</title>
                                <location>位置1</location>
                                <duration>172000</duration>
                   </track>
                   <track>
                                <album>Winnie Ho - Finally Chapter 01 (2016)
/</album>
                                <title>02 - Keep in Touch.mp3</title>
                                <location>位置2</location>
                                <duration>200000</duration>
                   </track>
                   <track>
                                <album>Winnie Ho - Finally Chapter 01 (2016)
/</album>
                                <title>03 - Missing.mp3</title>
                                <location>位置3</location>
                                <duration>207000</duration>
                   </track>
         </trackList>
</playlist>

下面是我的代码
====================
    tinyxml2::XMLDocument doc;
    doc.Parse(xml);

    tinyxml2::XMLHandle docHandle(&doc);
    tinyxml2::XMLElement *entry = docHandle.FirstChildElement("location")
.ToElement();

    if (entry) {
        for (tinyxml2::XMLNode *node = entry->FirstChildElement(); node; node =2
node->NextSibling()) {
            tinyxml2::XMLElement *e = node->ToElement();
            const char *name = e->Attribute("location");
            if (name)
                cout << name << ": ";
        }
    }

网友A:
你用的这是c#?
我用c语言解析过。
你一步一步追踪看看

网友B:
我用 C++ 解析过,  实际上并不复杂

网友C(2021-11-19):
一般是找一个开源的XML解析库,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