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ITM跟踪调试功能介绍及实现(三)ST-LINK篇

楼主(2020-06-21):
在安装ST官方的st-link驱动时,一般默认是也安装了st-link的客户端工具 ST-LINK Utility,应用程序的桌面图标长这样:

楼主:
这个 ST-LINK Utility 可是神通广大,主要的功能是烧写ST的MCU芯片,这个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有灵活的命令行模式(后续有专文介绍),以及本文要讲的ITM调试功能。首先,目标板子上需要事先已经下载好带有ITM调试语句的hex代码(就是之前2个**中分别用KEIL和IAR生成的hex文件),用KEIL、IAR或ST-LINK下载都行,然后将目标板与PC连好,此时板子通过USB上电了,应该处于自动运行状态(比如,LED闪烁)。

楼主:
启动 ST-LINK Utility,如下图选择菜单功能:

楼主:
如果目标板连接无误,此时目标板应自动被ST-LINK复位、程序暂停了,PC上弹出一个 Viewer 窗口:

楼主:
注意:System clock (即:目标板MCU的实际运行频率)要设置成跟板子上MCU的运行频率相同(单位是Hz,许多个0,不要弄错),激活端口保留默认的0端口即可,然后点击 Start,板子开始进入debug全速运行状态,在窗口中看到SWO输出如下:

楼主:
呵呵,比KEIL、IAR的配置过程简单许多呀,^_^!

好了,看烦了这个输出的大写的A了!下一篇我们来实现在debug时真正有用的东东:C语言printf输出功能。

楼主:
作者:海东青电子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da52a6c586a6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还有专门的这个的驱动?

网友B:
我好像都是用的驱动精灵安装

网友C: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D:
盗版仿真器可以用这个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