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求助:STM32F769I-DISCO开发板跑TouchGFX里的demo卡死?

楼主(2020-06-21):
买的官方的STM32F769-DISCO开发板,下载SDK里的官方例程跑的很流畅。自己在TouchGFX上找到STM32F769-DISCO的demo后,生成的代码、cubeMX配置、keil工程、VS工程都没有了错误,可是下载后程序不能运行黑屏,进入HardFault_Handler()了。

直接打开TouchGFX生成的Keil工程有十多个错误,打开TouchGFX生成的CubeMX配置后用CubeMX重新生成一下Keil工程,然后再用TouchGFX生成一下代码就没错误了,cubeMX里的各项配置都没动过。

网友A:
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需要根据现场故障信号,  跟汇编级跟踪到具体指令,  方能搞明白问题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需要根据现场故障信号,  跟汇编级跟踪到具体指令,  方能搞明 ...

仿真单步进**死在MX_TouchGFX_Init()里,卡死之前并没有什么异常啊,代码再运行一行就跳转到HardFault里了,只是C++里的一条赋值语句而已。

楼主:
把那行注释掉了不会卡死,可界面刷不出来啊,还是黑屏,RTOS正常运行着。问下一玩过这块板子的,TouchGFX里的demo编译没问题后都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A:
可能就是这么一条,  关键是要看汇编代码才能找到原因

楼主:
搞了几天也没能点亮屏幕。

网友B: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官方的电路板还能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E: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打印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