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管理芯片老师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21):
开关电源管理芯片老炸管是怎么回事管理芯片是集成了高压MOS管的型号是SM7012,启动后变压器搁置搁置响了3-4秒示波器显示有输出,但是就3-4秒后电源管理芯片就炸了。变压器是空载

网友A:
大概率是变压器没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变压器没弄对。

我用一个变压器设计软件的参数弄得

网友B:
直接上额定电压了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就炸了,  电源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D:
啥都没有,都只能帮你瞎猜,有啥用

网友(2020-08-22):
检查下电流检测电路,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