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引脚输入电压级别

楼主(2020-06-21):
(无正文)

网友A:
都不能超过,否则会直接损坏芯片

楼主:
DSP管脚一般是低压1.8V/1.9V,高压3.3V供电。

网友B:
DSP芯片供电电压是3.3V,

网友C:
ADC电压不能超过3.3V,低于3.3V也可以的。

网友C:
dsp的所有引脚作为输入引脚使用时,都不能超过3.3V吧

网友D:
不管怎样,电源供电要稳的,并且还要准确的。

网友E:
为了避免错误触发或丢失脉冲个数   最好整形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