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R2153无输出

楼主:
维修一块电源板,修好PFC电路后,发现IR2153无输出,于是更换IR2153,但更换后依然没有输出,仔细绘出电路图,却发现,这个IR2153与官方给的应用不一样。请看下面的图。于是用洞洞板搭建官方电路,将6脚 接地后,两臂的输出正常,原板上的IC也是正常的。分析规格书,发现3脚 的电容没有与2脚 的电阻相连。3脚 是比较器的负端输入端,官方的电路是利用2脚 的电阻限流后为3脚外接 的电容充电,形成锯齿滤,为振荡器提供振荡频率,但这块板的电容却没有充电回路,于是,这个电容不能充电,芯片内部的频率振荡器得不到电流而停止振荡,当然无输出。想详细研究规格书,但英文太差。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为3脚 电容充电呢?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20-06-21):
如看不清

网友B:
想详细研究规格书,但英文太差。我觉得还是得补一补.
现在的翻译软件都很强大,  利用这些工具帮助,  可以很快看懂的

楼主:
看懂 也没用。因为这个IC极可能不是IR2153.这块板曾经让别人修过,换上IR2153后爆MOS。于是放弃维修转到我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