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法是否可行?

楼主(2020-06-21):
前端时间做了个手持式设备,锂电池供电,,外接一蓝牙模块与移动平台软件通信,蓝牙模块用的是国内一家公司的成品-手册请参考附件。此蓝牙模块与430的接口为TX和RX,握手通过后本质上就是串口通信。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A:
理论应该没问题,等待高人。楼主可以试一下啊?

楼主:
烧写程序的时序及电平变化的可不可以整明白的

网友B:
可以通过zigbee下载的。

网友C:
那种串口传输的zigbee的

网友D:
因为产品自带了蓝牙模块,如果可用蓝牙更新程序,以后对产品进行固件升级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E:
可以串口烧写模式的。
不过得修改bootloader

网友F:
ZigBee是可以的,蓝牙应该也行,但还没见过

网友G:
这个设计思路是可以的,只不过需要全面的了解程序的烧写机制的

网友H:
这个方案是可以行得通的,主要是需要找到MCU中更新程序的flash区间的。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串口能够实现的

网友I:
无线下载,需要协议的支持

网友J: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实现的话还是需要做很多工作的

网友K:
不知道下载速度如何?

网友I:
用普通的HC05 HC06肯定不行

楼主:
可以的啊,我现在有个相关的产品是这样做的,写一个串口升级的Bootloader,可以参考官方的IAP demo源码。

网友L:
上电后,根据你的通信协议进行升级就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M:
可以的,正如上面版主所说的,利用iap,当检测到烧写标志就跳转到烧写的接口。可以参考ota的办法

网友N:
理论上可以 不过时序要求严格不严格呀?

网友O:
第一次听说蓝牙模块烧写程序

网友P:
当然可行了

网友Q:
楼主开始实行了吗

网友R:
可否详细介绍一下后续

网友S: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T:
应该是可以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