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数字显示

楼主(2020-06-21):
keil5 打开后在编程过程中横排没有数字显示,求指教

网友A:
估计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可能是版本太老与系统不兼容 第二种肯能是键盘有问题 特别有的笔记本键盘会输入乱码

网友B:
建议换个版本试试看吧!!!

网友C:
有图吗?感觉没说清楚呀

网友D:
在主菜单里面翻翻的吧

网友E:
编程软件的不是都一样的么?

网友F:
这个跟keil的版本的有关系的?

网友G:
视图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H:
在工具里边可以设置吧

网友I:
跟版本没关系吧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我的怎么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