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0-06-21):
当接收机确认发射机发送的字符55H后,接收机发送0AAH表示同意接收。但是红色部分 我单步调试时令SBUF=0x55 就是出不来这个循环,执行不了 SBUF=0XAA; 不知道哪里错了,望指点。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pf,i;
unsigned char idata *buf;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0;i>0;i--)
for(j=500;j>0;j--);
}
void init()
{ P2=0x00;
SCON=0XD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TR1=1;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do{
while(!RI);
RI=0;
}while(SBUF^0x55);
SBUF=0XAA;
while(!TI);
TI=0;
while(1)
{ pf=0; // 开始接收数据
for(i=0;i<10;i++)
{ buf=SBUF;
while(!RI);
RI=0;
pf+=buf;
}
while(!RI);
if(SBUF^pf)
{SBUF=0XEE;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DD;
for(i=0;i<10;i++)
{ P2=buf;
delay();
}
break;
}

}

}

网友A:
SBUF别重复读!它可是一个地址2个寄存器的

网友B:
你无法确定你现在读的是不是刚才读的那个物理寄存器

网友C:
这个寄存的“读”是破坏性的。

网友D:
改成
uchar i;
for(;;){
      while(!RI);
      i = SBUF;
     RI = 0;
    if(i != 0x55) break;

网友E:
RI = 0;
TI = 0;
do {
     while( RI == 0);
     RI = 0;
} while (SBUF == 0x55);
SBUF = 0xAA;
while (TI == 0);
TI = 0;
..........

网友F:
抱歉!應該是   while( SBUF != 0x55);

网友G:
这个程序的我先研究下的

网友H:
为什么读是破坏性的呢

网友I:
不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网友J:
读取的方式不太对

网友K: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