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20-06-21):
void main (void)
{
EA=1;
EX0=1; // 设定接受INT0的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0xff;
TL0=0xf6;
TR0=1;
ET0=1;//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while(1);
}

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static void decod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外部中断函数 内容为红外遥控器解码函数、
请问下问什么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了?

网友A:
不可能吧,外部0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的优先级啊

网友B:
是不是开了外部中断0不能进定时器

网友C:
应是楼主的中断设置有问题。。。

网友D:
或者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

网友E:
你开了T0中断,而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

网友F:
没有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G:
这个要检查下响应的外部中断的开启

网友H:
找个例子抄。

网友I:
看能否驱动MCU的IO口的产生中断的

网友J: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中断使能

网友E:
中断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K:
看看你中断设置的代码

网友L:
难道是冲突了?

网友M:
你额问题好奇怪

网友N:
中断向量重定位?

网友O:
无形中把外部中断给占用了?按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P: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