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可变电容和电阻

楼主(2020-06-21):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变电容和电阻,用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A:
现在知道了通过电压可以改变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值了

网友B:
是用数字电路 控制 D/A 转换 直接出来的就是 变化的电阻或者电压

网友C:
这个DAC可以直接改变电阻值吗?

网友D:
有专门的数字电位器啊

网友E:
这个除开楼上提到的DAC的方法 ,还有其他的哈

网友F:
采用单片机的timer的PWM的调节也可以实现的哈

楼主:
这个用da的转换的可以实现的么?

网友G:
可变电容的控制不太好实现的哈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慢慢熟悉就好了吧

网友H:
控制范围是多少

网友I:
电阻怎么控制呢

网友J:
有数字电位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