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IoT联网有难度

楼主(2020-06-21):
AVR_IoT开发板阿里云测试
实名注册成功后,建立产品的属性功能并发布

记录设备三元组信息修改工程文件目录下的信息并修改三个文件
并一个一个拷贝到电脑磁盘下卷标CURIOSITYU盘,
工程文件的获得:
使用AtmelStudio7

需要pack包可以从下面的网址链接获得:
http://packs.download.atmel.com/Atmel.ATmega_DFP.1.4.351.atpack
修改的三个文件在以下目录,我单独开的目录是F盘。
F:\MicroChip_AVR-Iot\AtmelStudio7\AVR IoTAlibaba Cloud Sensor Node\AVR IoT Alibaba Cloud Sensor Node\Configuration_Files
使用MPLAB X IDE v5.40
使用XC8编译器即可。

修改的三个文件在以下目录,我单独开的目录是F盘。
F:\MicroChip_AVR-Iot\AVR IoT Alibaba CloudSensor Node.X\Configuration_Files
修改完成,下载运行。
以为是路由器里的远,AVR-IOT WG信号差,改用手机的2.4G热点方式也不行,运行还是只有红灯亮,
通过2个工程的运行都没有成功连到阿里云,没找到原因,
重新在阿里云上新建产品也没有连上阿里云,不知道什么原因。冷静以下。过两天再整。

网友A:
我也是反复测试,就是无法连接WIFI,也曾设置手机热点来尝试连接,同时不成功,这应该与云设置和云连接无关。

网友B:
还要修改几个配置。。。

楼主:
请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配置?这3处也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配置?这3处也改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2476&page=1&extra=#pid11214912
你的WIFI配置改了,WIFI的灯应该是亮的把。CFG_MQTT_HOST_SUFFIX改了没有

网友C:
WIFI SSID和密码设置可以通过上电时,长按SW0按钮,然后连接AVR-IoT热点进行设置。

AVR-IoT生活平台和天猫精灵连接的Guide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Im8zlSu3x0W5eGYxnh85w 提取码: 8e9c

网友D:
1,板子出厂默认是连接google cloud的firmware,所以,首先要从atmel start网站下载并烧录连接alibaba的firmware
2,需要修改的文件就只有3个.CFG文件,不用去修改其他文件。
     注意一下:修改三个.CFG文件时,光标要移动到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不要在第一行末尾闪烁;即第一行是SSID/Password信息,然后回车,第二行是空行,光标在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也不要有第三行空白行,整个文件就两行。
3,板子通过USB接入电脑后,电脑上会生成一个U盘,双击打开这个U盘,先把带有SSID/Password的.CFG文件拖入U盘,然后在把另外两个.CFG文件一并拖入U盘,不建议三个.CFG同时拖入。
4,板子通过USB接入电脑后,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观察板子输出的log信息。当拖入带有SSID/Password的.CFG文件时,log信息里面会有响应显示,可以知道板子是否成功加入AP。成功加入AP后,后面才能连接到Alibaba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板子出厂默认是连接google cloud的firmware,所以,首先要从atmel start网站下载并烧录连接alibaba的fir ...

第二条,为什么有光标操作,直接拷贝替换不行吗?
第四条拷贝文件WIFI.CFG有大量乱码,波特率9600情况下的显示

楼主:
我把那三个配置文件全拷贝出来备用,重新下载Alibaba的工程,
编译前,
开始吧WIFI.CFG拷贝到U盘,再拷贝其它2个文件到U盘
先不改代码编译工程,下载,还是只有红灯亮,WIFI不亮。
难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