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次vcc-gnd短接的经历

楼主(2020-06-21):
偶得一块郭天祥的tx-1c板子,如图:

刚开始没注意单片机是否反插,直接上电测试代码,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板载usb转串口芯片生成的虚拟串口,但是用stc-isp软件怎么都无法将hex文件下载进去。捣鼓了好一会儿,最后将usb线从电脑上拔下来时,发现usb线的金属插头热的烫手,糟了,只有电源和地短接才会这么烫,仔细检查发现单片机插反了,vcc-gnd短接!

这种情况,对单片机以及电路板其余的器件会造成严重损坏,甚至会将电脑的usb口报废掉。vcc-gnd短接后,电流会沿整个系统(电脑usb接口电路、开发板)的最小电阻路径流动。虽然单片机的vcc-gnd处于短接状态,但是若usb口的保护电路足够强大,则电流会沿usb口的vcc-gnd路径流动,只有很少的电流会流向开发板,这样一定时间内,电路板不一定损坏,但是代价是可能会牺牲电脑的usb口。

万幸的是,更正单片机后,待电脑、板子冷却一段时间,上电测试,电脑的usb口、开发板都正常。

所以,对硬件电路设计,电源接口保护至关重要。

网友A:
一般来说,USB 接口供电,USB 限制电流在500mA,VCC-GND短路后,电流超过这个500mA,系统会自动切断该USB接口的供电。

网友B:
加个自恢复保险丝 或者防接反电路就好了

网友C:
这是短接?短接是短路,USB会保护的。
89系列的反接,因无防呆设计,我以前也试过几次~~~~

网友D:
USB芯片一般都有500mA,USB3应该是900mA的保护。不排除比较次的,

记得以前调试一个板子,焊接的人搞错了,本来是二选一的电阻设计,贴片的人把两个电阻都塞进去了,结果一上电,12V电压直接加到了5V供电的USB电源控制芯片,直接电源地击穿,短路,排查了半天才找到原因

网友E:
实践证明。MCU电源接反向电压,只要不过热烧毁,基本没事,只要电源电流有限制,时间短,基本不会坏。
MCU最怕的就是过压,5V的MCU,加个6V、7V也许没事,加个9V、12V,瞬间击穿,后悔的时间都没有。

网友F:
有设定的,短接之后下载不成功,软件窗口也有提示的,超过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