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没用的管脚悬空

楼主(2020-06-21):
我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

网友B:
那你的程序结果应该是?

楼主:
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网友C: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楼主:
不是很明白

网友D:
最大是1.6v  怎么又会在5v附近,不懂

网友E:
悬空影响不大。
是运放电源电压5V,但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6V吗?

网友E:
最好有电路啊,输出最大应该可以到VCC-1.5,约3.5V

楼主:
是不是输出负载太重了,把输出拉低了。

网友F:
没有影响的!!!

网友F:
直接悬空  一般   问题   不是很大    楼主

网友G:
应该是负载拉低了

网友H:
NC引脚的话,可以悬空设计的。

网友I:
LM324 用什么单电源供电没关系,没用的管脚

网友J:
如果是输入的, 建议是不要悬空!

网友K:
因为噪声会导致悬空的比较器随机的开关, 给电源带来噪声.

网友J:
对,输出悬空没有关系.

网友C:
看看手册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的话,悬空即可。

网友E:
不用的引脚一般不是都接地吗

网友I:
一般  不建议悬空   我一般  都是将端口   置高  或者拉低

网友J:
悬空影响不大,大胆用吧。

网友L:
现在的运放很多都是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M:
对于高阻 jfet 输入的运放,建议不要悬空,可以接地

网友N:
不过 LM324 倒是问题不大,因为是双极型晶体管输入的

网友O:
不过 LM324 倒是问题不大

网友P:
对,因为是双极型晶体管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