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2020-06-21):
DAC8552,有问题请教。我使用IO模拟spi,用示波器查看最快输出速率100k左右。使用硬件SPI,则出现更奇怪的问题,由于这个玩意一次要发送24个字节,所以分三次发送,结果每次发送之间有时间间隔,用示波器查看算下来时间比模拟的还长,手册写最快时钟30M,也就是理论上这款芯片最快输出速率可以做到1M。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了

网友A:
着个还是配置寄存器,是不是没配置好

网友B:
估计楼主配置有问题

网友C:
百分百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