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EG27324

楼主(2020-06-21):
kHz, RF, hz
EG27324 能驱动多少个IRF1404或CS3205.驱动频率4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有个Q参数,就可以转換需要多少驱动电流。

谢谢

网友B:
和频率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你需要的边沿速度和芯片的电流驱动能力和管子的Qg直接相关。
比如你需要上升沿为100nS而IRF1404的Qg=100nC,则需要的驱动电流=Q/t=100nC/100nS=1A,而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栅极上升为2A,说明EG27324可以带2个管子。而如果你需要的栅极上升边沿为50nS,则只能带一个。当只带一个IRF1404时候,我们同时可以算出栅极下降时间=100nC/2.5A=40nS。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