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模拟串口程序

楼主(2020-06-21):
求模拟串口程序:stm32F149,波特率9600,晶振32.768K
需要3个串口,只能模拟一个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我用I/O口模拟过串口,只做过发送,接收没做过。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控制每位的时间

网友C:
也可以用示波器调试每位的时间。

网友D:
利用定时器的比较捕获功能来模拟串口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死在中断里边了

网友F:
两个定时器就可以模拟另外两路了。

网友G:
需要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还有时钟源的处理很重要的

楼主:
关于模拟串口的我原来做过的,那时只不过是用MSP430F249的单片机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你是要直接配置寄存器的呢

网友H:
你是要定时器模拟的?
还是串口模拟软件呢?

网友D:
IO 口模拟串口,是要根据时序来完成的

网友I:
串口的每位需延时0.104秒,中间可执行96个指令周期。

楼主:
需要模拟出串口时序

网友J:
可以用485来转232

网友A:
自己写的串口数据发送不一定可靠

网友K:
模拟串口是不是就是说时序上的模拟呀

网友L:
串口怎么模拟呢

网友M:
自己没有模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