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2000系列DSP和M3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0-06-21):
C2000系列DSP和M3的区别在哪?

网友A:
为何这两个比?

楼主:
比如TMS320F28027主频60M 定点FFT 和M3比如常用的STM32 主频72M两者的主频相差不大,两者的优势和不同在哪?

网友B:
是应用领域不同么?

网友C:
还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能用C2000DSP用M3不能完成任务?

网友D:
我觉得,M3和C2000各有其自己的特色,都可以处理相同的问题,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各有所长。

网友E:
DSP还是做运算牛x m3的设备丰富

网友F:
单从内核讲: 在数值计算方面, DSP 会有些优势, 而控制方面(比如象中断处理) M3 有优势. 总的来说, 已经基本不存在这个能干而那个干不了的问题.

网友G:
当然更合适干什么事情, 或者说选型的话, 很大程度还要看外设的支持.

网友F:
嗯,
还有软件库和官方的底层代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网友H:
dsp要贵些,DSP是为运算而生的芯片。

网友I:
DSP芯片(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是一个内嵌了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的单片机芯片(该功能也叫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16位和32位的。专门用布数字信号运算处理。

网友J:
32位DSP和ARM的运算能力是差不多的

网友K:
他们的侧重点不同,所应用的地方就不同。

网友H: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可以视作特殊化后的MCU,主要是比MCU多了硬件乘法器和诸如FFT算法指令的支持。

网友L: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芯片,ARM是架构,指令集。

网友M:
现在很多ARM的高级芯片也具有运算器

网友N:
MCU的特点:   适合实时控制和操作任务   可预测的执行周期   擅长中断处理,特别是外部异步事件   比较多的I/O功能,   程序较大   丰富的片上外设DSP的特点:   适合处理实时连续的数据流;   针对多重密集算法的数学引擎;   可观的MIPS性能;   可预测的执行时间;   适合处理小型和重复性的工作;   代码体积小、芯片体积小等

网友O:
专用DSP芯片在运算能力上,特别是大数据量的数字信号处理上

网友P:
数据处理方面用DSP,因为他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运算

网友H:
根据DATASHEET学会这芯片是EEer的必备技能之一。

网友K:
有些高端的ARM芯片中也嵌入了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的

网友Q:
ARM是32位的高端单片机。

网友R:
32 MCU融高性能、实时性、数字信号处理、低功耗、低电压于一身,同时保持高集成度和开发简易的特点。

网友S:
arm优点在于外设,包括ad,da等等,所以一般用在控制类的电子产品上。

网友T:
ARM可能需要在一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领域

网友U:
dsp 专注于数据处理,有多个alu,多用于多媒体应用等,需要大数据量的地方。

网友V:
你要了解两者内部构造上的区别

网友W:
感觉你说的应该是DSP和普通单片机。

网友M:
DSP主要是实现数字信号处理问题,直接硬件上支持滤波和各种变换所需的大量各种专用功能,提供这方面专用指令集。既可以是独立芯片,也可以是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X:
https://e2e.ti.com/support/processors/f/791/t/449016?Migrating-from-DSP-to-ARM

同指令周期 下    c674x  有  3倍于 Cortex-A9 NEON  的 浮点性能;  ARM 处理 多媒体 靠 专用 协处理器;

至于C2000   VS   CORTEX-M ,   MCU用C 不都一样么,

硬要比较的话 , 信ti 得永生

网友Y:
C2000目前已经被定位成了MCU

网友Z:
这个问题有点深度,,,需要详细段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