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S485运行一段时间后挂了

楼主(2020-06-21):
现有主机和从机两个。主机单独运行485去读取两个从机的数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代码是量产产品上用的)
现在我加入了几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中采集spi的数据。
运行一段时间后485就挂了

网友A:
多长时间

楼主:
10几分钟左右

楼主:
利用其方法修改后确实运行时间长了一些 大概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还是会挂了

网友B:
主程序和spi采集都没有挂

网友C:
有没有出现互相竞争的情况

网友D:
估计是中断中spi采集数据时间过长,导致串口接收溢出错误。
1, 清理溢出错误。
2.   把中断中耗时的操作放到主循环中

网友E:
我怀疑是spi程序那块的问题

网友F:
想办法记录日志,

网友G:
加新的功能不行了,那就是程序逻辑哪里问题

网友H:
这个问题我N年前就遇到了,你是用IO口控制485的吧,这个问题是无正解的,明明IO控制485方向的逻辑是很简单清晰的,但就是运行一段儿时间之后方向控制引脚被莫名置为了输出状态,我的解决办法是在主程序里加一个状态查询,每隔100ms查询一下串口发送缓冲区中有没有数据,如果没有数据,则强制置485方向控制引脚为输入状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N年前就遇到了,你是用IO口控制485的吧,这个问题是无正解的,明明IO控制485方向的逻辑是很简单 ...

还有这种骚操作啊?

这个想法倒是很好!

不过我一向用的都是 自动控制收发引脚的隔离模块!效果会更好!

网友H:
你是某宝买的吧

网友J:
你的接收的数据太快太多,导致接收出错,过载了,可以加个查询错误,然后清理接收缓存看看

网友K:
硬件挂了?

楼主:
通讯的可靠性 也还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比如硬件有干扰啥的  考虑的问题点就多了,  没传过去,得再传.

网友L:
你首先看串口 是不是还有数据出来 其次再是看RS485差分信号 有没有

网友M:
程序不严谨吧

楼主:
调试发现是485上数据一直有的,只是接收到的错误帧,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进入判断的条件重新接收数据,加了几个判断条件,现在可以了

网友N:
问:南方人和北方人打 DotA 有什么差异吗?
神回复:一到冬天,南方水平集体下降。

网友D:
您说的挂 是死机了还是跑飞了

网友O:
有没有可能是数据堵塞了啊

网友P:
如何记录日志呢

网友Q:
芯片发热还是怎么着?

网友R:
预料的什么结果啊?

网友S:
楼主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