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20-06-21):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网友A:
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网友B:
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网友C:
内部时钟方式和外部时钟方式?

网友B:
推荐有源晶振,精度高。

网友D:
如果是时钟芯片可以选择32k的晶振。

网友E:
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

网友F:
现在的晶振这么多种类,可以选择的很多。

网友E:
要使用12Mhz的晶振吗

网友G:
8MHz的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F: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晶振,都是使用8M的晶振。

网友H:
具体说一下你的芯片和应用场合。

网友I:
使用有源晶振吧,精度高快。

网友J:
外部晶振选择可以大一点的。

网友K:
准备用在哪里的?

网友L:
正常可以选择8Mhz或者12Mhz的晶振。

网友M:
外部晶振要看你用在哪里的。

网友B:
正常都是两脚的晶振。

网友N:
现在很多的开发板都有电路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O:
你要用在哪个芯片上的

网友P:
现在来看,都是使用12Mhz的晶振。

网友Q:
不同的应用,不同的选择方式,正常都是使用晶体。

网友D:
晶振的频率范围可在1.2MHz-12MHz之间选择

网友R:
一般外部时钟源会比内部稳定。。

网友S:
晶振的选择注意某些参数。。

网友T:
晶振选择看单片机的能力和你的需要,电路看晶振。

网友U:
选择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V:
最好使用使用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W:
那得看你对时钟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E:
您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Q:
这腰看楼主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X:
看你想用有源还是无源 还有你自身的要求

网友Y:
楼主详细说说您的要求

网友P:
楼主用的什么外设都 需要多少速度?

网友Z:
我都是选择有源的晶振

网友AA:
看实际需求了

网友AB:
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AC:
选高速还是低速的

网友AD:
能详细说说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