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308 定时器与串口无法同时使用,赛元FAE指教。

楼主(2020-06-21):
SC92F7308 定时器与串口无法同时使用,附件为官方的定时器与串口函数整合在一起,无法正常运行,请赛元FAE指教。

网友A:
您好,附件为修改之后的程序,修改点一共有两处:1,由于在UART中断里面有将TI清0,因此在这个函数里无法跳出while循环,目前改为在UART发送中断里面置起一个UartSendFlag的标志,通过查询UartSendFlag来判断是否完成发送;2,芯片flash的前256bytes是禁止movc的,因此我们在keil上面需要设置程序存储区域从0x100开始,原来的程序没有设置,我将这个设置添加好了。如果需要使用flash的前256bytes的区域,可以参考“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的第3章节。

楼主:
感谢,感谢,测试了可以正常工作,看来我还是要多研究一下官方例程,有些处理跟传统的51还是有些许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附件为修改之后的程序,修改点一共有两处:1,由于在UART中断里面有将TI清0,因此在这个函数里无法跳 ...

在进一步请教,如果我用图片1  这种模式编译,目前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但是随着的程序的添加,代码量加大,必须要用到图片2的编译模式,但是目前的例程,我如果选择图片2  的模式就直接运行不了,此问题在请指教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进一步请教,如果我用图片1这种模式编译,目前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但是随着的程序的添加,代码量加大 ...

这里建议选择编译模式为small,RAM分为内部RAM和外部RAM,内部RAM一共为256byte,如果要使用内部RAM的高128bytes,需要将变量定义为idata,如果要使用外部的RAM就将变量定义为xdata,可以在编译之后的编译结果下面看到DATA和XDATA的数据,其中DATA的大小就是内部RAM被占用的空间,XDATA的大小就是外部RAM被占用的空间,如果编译结果DATA大小超过了128bytes,没有将部分变量定义为idata,那么就会报错,这时候就可以将部分变量定义为idata或者是xdata,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建议选择编译模式为small,RAM分为内部RAM和外部RAM,内部RAM一共为256byte,如果要使用内部RAM的高1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