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FAQ-BQ34Z100 电池管理芯片知识

楼主(2020-06-21):
Q:BQ34Z100的CHEM ID如何获取呢?
A:可以使用GPCCHEM tool 计算CHEM ID
www.ti.com/.../GPCCHEM

楼主:
Q:BQ34Z100不配置 CHEM ID ,用默认的参数是否可以使用呢?
A:不配置CHEM ID 用默认的参数也是可以用的,但可能会出现RSOC跳变等问题。

楼主:
Q:ROSC跳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ROSC跳变的原因有很多,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建议配置CHEM ID 和学习更新IT算法的相关参数

楼主:
Q:BQ34z100学习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A:学习完成以后update status 更新0X06说明学习成功,详细请参考TRM
Figure D-2. Update Status Learning Cycle Diagram
3.2.10 Update Status
www.ti.com.cn/.../sluubw5.pdf

楼主:
Q:BQ34Z100的SRN 与SRP、Regin、VEN是用来干什么的
A:SRN 与SRP 是用做计量电流的,如果不接是不能进行电量计量的。Regin 内接LDO 给芯片供电,3.3V只要保证芯片的供电电流要求就可以。VEN管教是用来控制输入电压的分压网络的以较小功耗,是可选的。

楼主:
Q:BQ34Z100不学习是否可以呢
A: 由于34z100是基于阻抗跟技术,一般都需要进行电池化学参数学习,下载新的FW到芯片里,以达到更好的精度。

楼主:
Q:使用MCU和BQ34Z100进行通讯,通讯不上,如何才能知道我的读写指令是否正确呢?
A:建议您用EV2300/EV2400只读取一个数,如电池电压,然后用示波器把i2c的波形抓取下来。再抓一下自己软件编写的的i2c波形,同样读取这个电压,看看两者有什么区别,很快就能定位到问题。比如ACK信号有没有?发送地址对不对?发送命令时序对不对等。

楼主:
Q:BQ34Z100电流校准过程中断电,重新上电无法校准是什么原因呢?
A:在电流校准的时候断电导致芯片进入了保护模式,CAL_EN不使能,导致无法再进行校正。解除只能通过烧录固件。

楼主:
Q:BQ34Z100的一些参数OCV、DOD、FCC、SOC分别表示什么呢?
A:
OCV: Open circuit voltage of a battery
• Passed Charge: Coulomb counter integrated charge during battery discharge or battery charge
• Qmax: Maximum battery chemical capacity
DOD: Depth of discharge; DOD= 1-SOC (usually in %)
• DOD0: Last DOD reading before charge or discharge
RM: Remaining capacity, in mAh or mWh
• FCC: Full charge capacity, the amount of charge passed from the fully charged state to the
terminate voltage, in mAh or mWh
• SOC: State-of-charge at any moment, defined as SOC=Q/Qmax (usually in %), where Q is the Passed Charge from full charge state

阻抗更新根据您的电池串数在learning过程中应该是同时更新的

Update of RM and FCC takes place after each resistance grid-point update, at the end of discharge, and
at the exit of relaxation mode.这个过程中一直在计算,只有在上面这几个点会更新FCC和RM

楼主:
Q:BQ34Z100如果实际运行电流大于32A,需要在校准电流时进行缩放5倍(负载放电5A,实际校准时填入-1000的值)
请问这个操作是在学习之前缩放校准还是学习完成之后?
A:学习之前校正电流就要缩放。

楼主:
Q:BQ34Z100加一个2A的负载,为什么要填-2000,而不是2000?
A: 负号是放电,正号是充电,填-2000的意思是加2A的电流放电。

楼主:
Q:BQ34Z100的固件升级是指下载什么呢?
A:固件升级就是用 bqstudio 的programmming烧录SREC文档

楼主:
Q:如何设置BQ34Z100-G1来测量铅酸(PbA)?
A:
要快速开始与电量计通信,请遵循以下快速入门指南:www.ti.com/.../sluubv2
您可启动,并以4 V运行。设置FLASH UPDATE OK VOLTAGE = 1000 mV
建立通信后,如果电池电压低于5 V,则使设备保持低于5 V模式。
如果电池大于5 V,则更改VOLTSEL = 1,然后关闭设备电源。请按照以下说明在电路板上相应设置外部分压器:www.ti.com/.../sluu904
使用外部分压器(16 V、32 V或48 V模式)跳线组(和> 5 V跳线组)时,请以较高的电压为设备供电。
单击bqStudio中功能区上的“数据存储”按钮以打开“数据存储”窗格。如果将分压器设置为16 V,则将分压器设置为19182。如果EVM上的分压器设置为32 V,则将分压器设置为37364。如果EVM上的分压器设置为48 V,则将分压器设置为55545。
单击bqStudio中功能区上的“校准”按钮以打开校准窗格。
选中“校准cc偏移”和“校准板偏移”复选框,然后单击“校准”按钮。
校准完成后,请取消选中所有复选框并校准电压,如本视频所述:training.ti.com/bq34z100-g1-voltage-calibration
电压校准完成后,请执行此视频中所述的电流校准:training.ti.com/bq34z100-g1-current-calibration
接下来,我们将对您的电池进行chemID匹配。
更换电池电源。连接充电器。让电池在室温下达到平衡。
使用bqStudio,单击功能区中的寄存器按钮。 单击开始日志以开始记录。给电池充满电,然后使其松弛。松弛后,以C/20的速率放电,直至完全放电,然后让电池完全松弛。现在,结束日志。有关铅酸的具体说明,请参阅GPCCHEM指南的第3.4节,位于此处:www.ti.com/.../slva725
请按照上面链接的GPCCHEM指南中所述,使用日志和配置创建一个zip文件。创建存档后,请将其提交到GPCCHEM工具,位于此处:http://www.ti.com/tool/gpcchem
要观看有关单电池设备和锂离子化学物质(极其相似)的视频指南,请执行上述过程,
点击此链接:training.ti.com/chemistry-id-matching-online-gpc-tool .请注意:视频中建议的锂离子的静止时间和充电/放电速率与铅酸不同。请参阅第3.4节中的GPCCHEM指南说明中的铅酸说明(以上链接)。
GPCCHEM工具将返回推荐的chemID,以供您的设备使用。
bqStudio中,单击功能区中的“化学”。向下滚动并选中您的chemID。然后,要将chemID编程到设备中,请选择“对所选化学程序进行编程”按钮。
成功编程chemID后,请按照设备数据表中的说明修改电池的铅酸测量设备参数:www.ti.com/.../bq34z100-g1
设备的默认值设置为锂离子设置。确保为每个电池设置电压值。SERIES值应设置为电池组中串联的电池数量。例如,一个12 V铅酸蓄电池有6个串联的电池。上面链接的数据表描述了需详细进行的更改。请注意第8节。
配置完成后,请运行一个包含两个完整放电的学习周期。确保更新状态= 0x06。请不要手动将更新状态覆盖为0x06,因为将不会学习此电池组。
本文档介绍了学习周期的基本过程:www.ti.com/.../slua777.pdf
简言之,对于铅酸,学习周期如下所示:
0.配置数据闪存,打包化学,执行校准并导出GG文件(以供以后比较)
1.启用IT
2.发送重置命令(0x0041)
3.给电池组充电,直到充满。
4.静止直到OCVTAKEN标志置位
5.C/5放电至终止电压
6.静止直到OCVTAKEN标志置位。此时,QMax应该更新,且更新状态应该增加到0x05
7.给电池组充电,直到充满。
8.静止直到OCVTAKEN标志置位
9.C/5放电至终止电压
10.静止直到OCVTAKEN标志置位。此时,Ra表应该更新,且更新状态应该增加到0x06
此时,应该已经完整学习并准备测量SOC。

楼主:
Q:BQ34Z100-G1的PACK-和GND 可以连在一起,使用同一个网络吗?
A:
强烈推荐将两个地分开 ESD ground connect to PACK(-) and AGND connected to BAT(-)
详细请参考数据手册10.2.1 Ground System
www.ti.com/.../bq34z100-g1.pdf

网友A(2020-10-27):
搞电池保护板的来过,支持一下

网友B:
学习一下BQ34Z100 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C:
TI现在的电源管理芯片真的是太多了,选的眼花缭乱。

网友D:
TI不愧是模拟界的老大

网友(2022-10-31):
请教楼主 BQ7694003 1-13组电压1-5V跳动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