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一下,单片机如何实现快速复位?

楼主(2020-06-21):
比如,我的单片机启动了看门狗功能,每隔几秒就会复位一次,防卡死。

但是,我现在想实现,当程序触发到某指令时,能立即执行复位功能,不要等看门狗来复位。

请问能实现吗?

网友A:
很多芯片可以软件复位,有SFR

网友B:
软件复位,有指令的,看一下手册。 IAP_CONTR = 0x20;

网友C:
例如STC的就可以通过软件复位,其它也有不少

网友B(2020-10-16):
简单,打开复位功能,程序触发指令,在后边加一条 IAP_CONTR = 0x20;(这是程序软复位),单片机就会复位,程序就会从头开始运行

网友D:
错误指令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