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PCB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0-06-21):
我已经知道高速pcb需要考虑阻抗匹配,那么我有个问题,500MHz的FPGA和200MHz高速ADC通信,走线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吗?我觉得这个频率不是很高。

网友A:
一般在数字信号的边沿时间小于1ns或模拟信号的频率超过300MHz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走线的阻抗问题
每个公司的设计规范可能会有所不同,遵守自己公司的设计规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数字信号的边沿时间小于1ns或模拟信号的频率超过300MHz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走线的阻抗问题
每个公司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