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触摸IO口复用异常?

楼主(2020-06-22):
因管脚受限需要将触摸IO口复用(4路触摸每个键对应一个指示灯,指示灯正极与触摸脚复用做分时处理用于显示与触摸检测),现问题是四路有3路正常,只有1路不正常(调用触摸初始化程序后就无法置高低电平了,重新置管脚为强推挽输出也无效)。触摸库不清楚是怎么处理的头痛。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你好,由于选中的触摸按键中,按键编号最小的触摸按键是默认为触摸按键的,不能复用,根据你的描述4个按键复用都成功了,只有1个按键无法复用成功,我猜测应该是4个按键中编号最小的按键无法复用成功,原因就是因为按键编号最小的按键默认为按键功能,无法复用;另外我们一般不建议触摸按键复用,这种用法在客户端应用的不多,稳定性不好保证,建议选择管脚数更多的芯片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网友B:
你用触摸按键做输出用复用触摸功能,会受到干扰的。电路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