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常见问题解析

楼主(2020-06-22):
点胶机运行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胶阀滴胶、出胶速度太慢、出胶大小不一致、点胶过程中出现断胶等等。
(1)胶阀滴胶
胶阀滴胶大部分发生在胶阀关闭之后,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因为使用的针头使用时间过长或者针头运行过程中被磕碰到,导致针头磨损或变形。针头太小或太大也会影响胶水的流动,胶阀内形成背压,导致胶阀在关闭以后胶水滴出。二是:胶阀内有气泡,无法达到点胶所需的阀体气压要求,致使胶水慢慢渗漏而出。为防止因空气问题而造成的漏胶问题,一般是先将胶水离心脱泡抽真空,胶阀抽胶时排出末端空气和前几次废胶。
(2)流速太慢
查看针头是否堵塞导致推杆下不去,如果没有,查看参数有无变动,可适当提高胶阀抽胶的速度来改善胶水的流速。
(3)出胶大小不一致
胶阀出胶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储存胶水的胶阀或泵入的空气压力不稳定所导致的。进气压力调压表应设定为比厂内最低压力低10至20psi,同时避免使用压力介于压力表之中低压力部分。胶阀控制压力使胶水粘稠度适当增加,一般在50到150之间。最后检查出胶时间。过短会造成出胶速度过快,胶水容易粘附在针头上,出胶时间较长则出胶会稳定点,但过长会导致生产效率偏低,所以时间长短视胶量多少确定。
(4)点胶时断胶原因
胶水有没有问题:变质、气泡、堵塞、脱泡不完全,胶水未完全混合;点胶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胶阀切换阀是否被胶水卡死;点胶控制器参数设置是否有误;针头是否存在异物或堵塞、是否变形。
(5)胶水堵塞
胶水使用时间过长会导致胶水凝固堵塞。需确保使用新鲜的AB胶(3小时),同时定时清洗胶阀和针头。另外,为了防止因为车间湿气过重而导致的胶水变质,需要在厂内空压与胶阀系统间加装过滤器。
HGIT大连华工密封涂胶解决方案www.hgcx.cn 涂胶机 胶条发泡机 密封点胶机 聚氨酯涂胶机 板材粘接复合刷胶机 断桥铝门窗注胶机 机柜密封 机柜涂胶机,配电柜点胶机,电气柜发泡机过滤器密封点胶机 热熔丁基胶涂胶机 电池点胶设备 密封发泡点胶机 穿条发泡机 双色型材注胶机 不锈钢暖边条成型机汽车门内板涂胶设备自动涂胶生产线 单组分聚氨酯PU发泡 汽车落水槽涂胶机 机器人自动涂胶机 密封胶条设备 密封条点胶机 自动点胶机厂 现场发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