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用AutoGen Studio重写官方RTC例程2个

楼主(2020-06-22):
本贴把2个关于RTC的官方例程,修改为AutoGen Studio版本。

一、准备

下载 官网www.AutoChips.com --> 产品 --> MCU --> AC7801x --> 例程下载 --> AC7801x模块应用例程

官方例程还是挺多的:

目前例程已经更新至20200616了,而我用的是20200426的,看了一下,RTC例程新旧版本一致。
RTC路径下有2个例程,分别是:

1、RTC定时闪烁LED
2、RTC定时唤醒处于STOP模式的MCU

下面就用AutoGen Studio重新实现上述2个例程

二、用AutoGen重新实现官方例程RTC_timeout

1、打开AutoGen,新建工程,按下图箭头所指设置一下:

2、保存AutoGen工程,点击生成代码,最后用MDK打开生成的C代码工程。在生成的ac780x_irq_cb.c文件中,添加以下代码(红色的):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ac780x_gp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void RTC_IRQHandler_Callback(void *device, uint32_t wpara, uint32_t lpara)
{
    if (wpara & RTC_SC_RPIF_Msk)
    {
        /* USER CODE BEGIN PRESCALER INTERRUPT */

        /* USER CODE END PRESCALER INTERRUPT */
    }

    if (wpara & RTC_SC_RTIF_Msk)
    {
        /* USER CODE BEGIN OVERFLOW INTERRUPT */
                                static int8_t timer=0;
                                if(timer==0)
                                {
                                        GPIO_SetPinLevel(GPIOC,GPIO_PIN9,GPIO_LEVEL_HIGH);
                                        timer = 1;
                                }
                                else if(timer==1)
                                {
                                        GPIO_SetPinLevel(GPIOC,GPIO_PIN9,GPIO_LEVEL_LOW);
                                        timer = 0;
                                }
        /* USER CODE END OVERFLOW INTERRUPT */
    }

    /* USER CODE BEGIN RTC_IRQHandler_Callback */

    /* USER CODE END RTC_IRQHandler_Callback */
}

3、编译,下载到MCU,运行。可以看到绿色的LED2定时闪烁了。AutoGen工程及生成的MDK工程,在附件压缩包中。

三、用AutoGen重新实现官方例程RTC_wakeup

用AutoGen操作的步骤,基本和上一个例子相同,就不重复截图了。具体可打开附件中的AutoGen工程查看。

把官方例程中的代码,改了一下,效果更清晰、更容易理解,部分代码和注释截图如下:

全部工程(AutoGen、MDK)在附件中。

四、体会

用AutoGen Studio自动生成工程结构和初始化代码,可以大幅提高开发效率,促进代码规范,还有助于理解芯片资源属性,建立全局观。赶紧上手吧

网友A:
用LED闪烁的效果来判断是否进入Stop模式,确实效果不错

网友B:
这思路,教科书级别的讲解,LZ做老师的吗

不不,是搬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思路,教科书级别的讲解,LZ做老师的吗

看人挺准嘛

网友D:
挖掘挖掘,赞

网友E(2021-10-03):
AutoGen Studio可以啊。

网友F:
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G:
直接生产keil的代码吗

网友H:
AutoGen Studio有教程吗

网友I:
AC7801x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J:
AutoGen Studio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K:
修改为AutoGen Studio版本?

网友L:
这个不能直接生产工程文件吗

网友M:
模仿以下stm32cube 吧

网友N:
图形化开发就是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