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变频空调产生的谐波干扰其它设备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22):
空调一开电脑音响就发出高频啸叫声,显示器电源电路也在叫,空调离电脑都有两米远,应该是电线传导干扰不是辐射干扰。能不能在电脑电源排插端加个滤波解决?或者相关的产品能买的?
家里的线路好像也没什么接地,完整接地能不能降低干扰?

网友A:
要求售后啊。。。。

@戈卫东 :格力品悦KFR系列,我这是35GW的
@飛饵 : 什么牌子?透露一下让大家避免掉坑?
@飛饵 :扔了买个没问题的。
@飛饵 :。。。。。
现在只能在家里的电路上解决
售后来过,说机器本身没问题不用修

网友B:
这个试验过吗?

这是那种变频器用的滤波器吗?

网友B:
淘宝 220V 滤波器 很便宜,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
把这个售后拉出去砍了,你这个是典型的辐射干扰,换变频主板,没有大的毛病,就是开关的并联电容失效造成的

有没有可能是家里线路问题,我家地线没接好,听过变频空调必须有良好接地才能让抗EMI发挥作用

网友D:
太夸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售后拉出去砍了,你这个是典型的辐射干扰,换变频主板,没有大的毛病,就是开关的并联电容失效造成的 ...

这么有把握,牛人

网友E:
大厂啊,不可能批量出这么明显的问题,绝对板子有元件失效了

我现在怀疑家里线路问题,本身地线没接的

网友F:
我家的也是干扰音响。空调是20年前买的,去年出现这个问题。好像是海尔还是海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也是干扰音响。空调是20年前买的,去年出现这个问题。好像是海尔还是海信。 ...

能用20年,也差不多出问题了吧

网友G:
确实,正规设计正规产品,变频空调的EMC肯定合格的,不会干扰音响的,除非出现故障了。
另外,可能你的音响系统也有问题。

@gx_huang :那先改造线路看还有没有干扰吧
@飛饵 :应该有关系,电脑机箱需要接地,否则虚电110V左右,2个小电容分压的电压。
有没有可能是家里的地线问题呢, 我家地线没接好,电脑机箱都漏电

网友H:
我还听说空调干扰控制器呢  的确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