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头补偿

楼主(2020-06-22):
探头补偿原理,原本就是个极为基础的东西。因有网友提问,且未见合适的答复,故在此给出一帖说明之。

楼主:
相关原理说明:

HWM
@zyj9490 :带宽与Rs有关,但“带宽比”与Rs近似无关(只要Rs远小于R1和R2)。
@HWM :说白了,6M是怎么计算来的?跟RS有关吗?
HWM
@zyj9490 :这里要求Rs远小于R1和R2。
RS与原贴的未补偿时的6M带宽是什么关糸,RS是待定,不确定因素。
HWM
更正:“若无补偿”应是“若无衰减”。

楼主:
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的相关基础知识。

网友A:
若无补偿,C2要小得多,所以你的结论是错的。

HWM
原帖问题是衰减且补偿情况与无衰减情况的比较。

网友A:
看来探头补偿的问题比你知道的要复杂。
有无衰减的区别,不仅仅是RC频率特性问题,还跟线缆的阻抗匹配有关。所以10倍衰减的探头,如果不用衰减,带宽会不到原来的1/10.

@zyj9490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668964
@zyj9490 :我猜测Tek HP这些公司都有这类问题的相关文档,但是我不懂怎么找。
@zyj9490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230750
@zyj9490 :?
@戈卫东 :请教下。给过连结。
@zyj9490 :多谢了
@zyj9490 :我去请教了度娘终于搞清楚6MHz是怎么来的了。。。。
搞清楚6M是怎么来的,搞清楚了,什么也清楚了,其他都是湖涂帐。
HWM
实际探头当然要比那个“原理图”复杂。原帖只是个基本电路原理的一个原理性示意范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关原理说明:

初值和终值是怎么相等的?是怎么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