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rc振荡器中电阻电容的选值问题

楼主(2020-06-22):
用rc桥式振荡器产生一个143khz的正弦波,根据公式f=1/2πrc,可以有多种rc的组合,但是电阻电容怎么选取最好呢?电阻是选择Ω还是kΩ比较好呢?

按照R=Xc取值。

网友A:
运放部分,等效一个电感和一个负阻并联。
这样可以套出LC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的值有什么选取规则吗。c取1000pf,计算出相应都去r也可以出来正弦波。在一般情况下是选大电阻还是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部分,等效一个电感和一个负阻并联。
这样可以套出LC振荡电路。

谢谢,我用的是rc

网友C:
不光要考虑大小,还得考虑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D:
应该还有引起的电流和阻抗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