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白屏了啊。岁遇到过

楼主(2018-07-03):
我现在用的是M3的板子 现在就是移植的照相机的程序,然后在在中断函数里面只要添加场中断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检查EXTI_Line0线路上的中断请求是否发送到了NVIC
    {
        if( Ov7725_vsync == 0 )
        {
            FIFO_WRST_L();         //拉低使FIFO写(数据from摄像头)指针复位
            FIFO_WE_H();        //拉高使FIFO写允许

            Ov7725_vsync = 1;
            FIFO_WE_H();   //使FIFO写允许
            FIFO_WRST_H(); //允许使FIFO写(数据from摄像头)指针运动
        }
        else if( Ov7725_vsync == 1 )
        {
            FIFO_WE_L(); //拉低使FIFO写暂停
            Ov7725_vsync = 2;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EXTI_Line0线路挂起标志位

    }

}

这个函数LCD就会白屏 我现在调试发现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