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0可以同时检测两路称重传感器的信号吗

楼主(2020-06-22):
打算使用

AIN3 AIN4 和REF1- RF1+一组

AIN1 AIN2 和REF2- RF2+一组

分别检测两路称重传感器的信号 ,可以这样使用的吗

手册上说 基准是在 REF1和REF2之间切换的,不可以同时使用两路基准吗?

网友A:
推荐一下MS1242  24bit ADC   参数和AD7190差不多  可做双差分输入分别检测两路称重传感器信号     工业级IC  称重应用比较多

网友B(2020-08-13):
请问下,您称重传感器一般用的是哪家的呀?称重是多少范围的呀

网友C(2024-01-31):
国产平替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