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恒流源芯片+NMOS与PMOS+LED方案咨询

楼主:
设计原理与目标:
恒流源芯片输出恒流给LED,单片机控制NMOS+PMOS实现LED高亮100us,周期循环

问题:发现LED高亮瞬间有个上冲,如第一图,然后持续时间也不是恒流状态,会衰减,重复性不一致如果LED高亮2ms  如第二图

网友A(点评):
数字环控制恒流还是模拟环控制恒流?

网友B(2020-06-22):
换响应速度足够快的恒流芯片,
   或速度比较快的分立元件搭建的简易恒流电路,
       或者干脆不处理恒流,仅限流。

网友C:
窄脉冲激励需要考虑器件特性和分布参数,建议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另最好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响应速度足够快的恒流芯片,
   或速度比较快的分立元件搭建的简易恒流电路,
       或者干脆不处理恒流 ...

高手,我先膜拜一下

我用第三个方法试了一下,限流,电路为:电源-采用电阻-LED-NMOS、PMOS(单片机控制通断)-接地,抓到的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发现向下倾斜,好像是电流在下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NMOS/PMOS驱动电阻大了还是啥?
NMOS  SI2302

网友B:
你描述的电路,好像只有取样电阻,没有专门的限流电阻。
   电流下降,较大可能是电源电容被大电流拖垮,有一点点可能是MOS管原因,有一点点可能是LED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环路直流电阻偏小,其他因素对电流影响变大了

网友B:
另外,平均电流能基本稳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