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2812软件狗不能设置

楼主(2020-06-22):
1,开启狗,不喂狗可以复位,喂狗有效;
2,也可以关闭狗
问题:
设置狗复位时间,根据寄存器设置后,抓取复位时间不变
设置:
WDCNTR = 0XFF;
SCSR = 0X01;
WDCR = 0X5F;
改变这个WDCNTR 值,狗复位时间没变化,一直是一个默认复位时间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遇到过?

网友A:
你是通过什么信号抓取复位的  示波器看的吗

网友A:
就类似与一个定时器  应该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通过什么信号抓取复位的  示波器看的吗

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测得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