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源创]基于STM32F103C8T6的多路输入输出+ADC --超强的测控模块

楼主(2020-06-22):
我做了一个基于STM32F103C8T6的测控模块

宽电压 DC 9~30V
额定DC24V

板子的资源
  1.  核心芯片STM32F103C8T6
       RS485接口 / RS232 接口/  (板子预留 CANbus 接口引脚)
       可以Modbus通讯

  2.  输入
               光耦隔离,6路开关量信号(4个PNP传感器输入,2个NPN传感器输入),都有三线插口 24V电压 ---> 有对应的LED指示
               1路板载KEY 按键
               4路 ADC 电压采样 ,适合电压0~5v   0~10V  , 20mA  等等 (只需要 调整板子上的 电阻搭配)

  3. 输出
               光耦隔离,7路 Mos 开关控制,适合接驳外部继电器/电磁阀 控制气缸等等 ---> 有对应的LED指示
               光耦隔离,3路继电器 宏发24-3FF-1ZH 类型,每个继电器 COM/NC/NO 引出 ---> 有对应的LED指示
               1个板载蜂鸣器
               3个板载LED运行状态指示
4.  板子上  IIC\SPI\CAN 引脚 扩展口预留
5.  BOOT0/BOOT1 可选
6.  SWD 调试诊断接口

-----------------------------------------
2020-06-19日已经PCB 去打样生产
欢迎需要的朋友 联系,可以留言

网友A:
走线挺好的,,,,,

一般般,好用就好

网友B:
STM32F103C8T6也可以参考我们央企CKS32F103C8T6

@触觉的爱 :你们有用STM32F103C8T6吗?有用的话,可以参考我们对标型号CKS32F103C8T6,中科芯
央企 CKS32F103C8T6 ?

网友C:
厉害了,小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C8T6也可以参考我们央企CKS32F103C8T6

哦,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兼容ST的片子吧,STD标准库可以用吧???

楼主(2020-07-30):
板子实物已经做出来了
挺好用的
非常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