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MWIN移植一直都有这个小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6-22):
根据正点原子的教程EMWIN移植后,跑GUIDEMO_Main();进度条一直不能完整显示,还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控件需要不断调用GUI_Delay函数,不然不会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需要不断调用GUI_Delay函数,不然不会刷新

是在哪里调用GUI_Delay函数呢,还是有点不懂,我现在是基于正点原子无操作系统移植EMWIN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哪里调用GUI_Delay函数呢,还是有点不懂,我现在是基于正点原子无操作系统移植EMWIN的
...

看手册吧,上面说的很清楚,你首先要了解这个GUI的框架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吧,上面说的很清楚,你首先要了解这个GUI的框架才好办

我现在进度条和左上角光标显示不了白色,都是跟GUI_Delay()这个函数的问题吗,可以多指点指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进度条和左上角光标显示不了白色,都是跟GUI_Delay()这个函数的问题吗,可以多指点指点吗 ...

这东西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说的清楚的,再说我也不是特别熟悉这个,官方有例程,很简洁的,容易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进度条和左上角光标显示不了白色,都是跟GUI_Delay()这个函数的问题吗,可以多指点指点吗 ...

光标这块不熟悉,我没有用过他的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