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写入速度极其慢

楼主(2018-07-03):
代码是用的M3-FATFS,只是修改了main.c文件。main()函数是这么写的:
int main(void)
{
        int res;
        FIL fdst;
        FATFS fs;
        UINT bw;                          // File R/W count
        BYTE buffer[512];            // file copy buffer
        CHAR Buf1 = 60;
        CHAR Buf2 = 70;

        int i;
        f_mount(0,&fs);
        res = f_open(&fdst, "0:/demo.txt", FA_READ | FA_WRITE | FA_OPEN_ALWAYS);
        if ( res == FR_OK )
          {
                for(i=0;i<100;i++)
                {
                        f_write(&fdst, &Buf1, sizeof(Buf1), &bw);
                        f_lseek(&fdst, fdst.fsize);
                        f_sync(&fdst);

                        f_write(&fdst, &Buf2, sizeof(Buf2), &bw);
                        f_lseek(&fdst, fdst.fsize);
                        f_sync(&fdst);
                }
                f_close(&fdst);
                f_mount(0, NULL);
          }
  while (1){}
}

我用LED灯做的指示,写完所有数据后点亮,在上面写入200个8bit char变量的情况下需要1分钟左右。我用示波器量SD卡CLK引脚是24MHz,并且SD卡4个数据引脚都有信号,说明是开启了4bit模式的。SDIO+DMA+24MHz+4bit+SD_WriteMultiBlocks(),怎么会这么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