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关于FSMC+DMA+LCD可能性验证中出的问题

楼主(2018-07-03):
在这里已经卡壳好几天了,网上的资料也比较少
求指导一下第三步问题到底出在哪???

第一步:我用FSMC模拟了8080端口,在没有使用DMA的前提下成功初始化并刷新了LCD  说明FSMC与LCD的配置没问题
int main()
{
   u32 i;
   GPIO_Config();
   FSMC_LCD_Config();
   LCD_Init();
   LCD_Write_Cmd(0x2C);
   for(i=0; i<(320*240); i++)
  {
      LCD_Write_Data(2500);
   }
   while(1);
}

第二步:使用DMA的M2M模式成功将一个内存的值复制到了另外一个内存    说明DMA配置正确
int main()
{
    u16 i=0x1546,n=0;
    u16 *Memory=&i;
    u16 *Peripheral=&n;
    GPIO_Config();
    DMA_Config();
    DMA_Start(Memory,Peripheral);
    if(n==0x1546)
    led(1);
    while(1);
}

第三部:我将外设的地址变为0x60000000(LCD指令地址),使用DMA向LCD发送0x2c的指令,其他所以的都不变,但是不行
进一步用LED小灯验证发现LED小灯不亮,程序卡死在写指令这一行
int main()
{
   u32 i;
   u16 cmd=(u16)0x2c;
   GPIO_Config();
   DMA_Config();
   FSMC_LCD_Config();
   LCD_Init();
   DMA_Start(&cmd,(u16*)0x60000000);//<----------用DMA代替LCD_Write_Cmd(0x2C);来验证DMA与FSMC融合的可能性
   led(1);              //<--------------------这里LED小灯没亮说明程序没能过DMA_Start()函数
   for(i=0; i<(320*240); i++)
   {
      LCD_Write_Data(2500);
   }
   while(1);
}

下面是配置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
DMA_InitTypeDef dma;
enum time{s,ms,us};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GPIO_Pin=GPIO_Pin_3;
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gpio);
led(0);
}

void SysTick_Init()
{
SysTick->VAL=0;
}

void Delay(enum time t,u16 n)
{
u16 i;
switch(t)
{
  case s: SysTick->LOAD=9000000; break;
  case ms:SysTick->LOAD=9000; break;
  case us:SysTick->LOAD=9; break;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
for(i=0;i<n;i++)
while((SysTick->CTRL&0x0001000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
SysTick->VAL=0;
}

void DMA_Config()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dma.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DMA_M2M=DMA_M2M_Enable;
}

void DMA_Start(u16* Memory,u16* Peripheral)
{
   dma.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Peripheral;
   dma.DMA_MemoryBaseAddr=(u32)Memory;
   dma.DMA_BufferSize=1;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

void FSMC_LCD_Config()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timin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GPIO_Pin=GPIO_Pin_13;            //LCD背光
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gpio);

gpio.GPIO_Pin=GPIO_Pin_1;             //LCD复位
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gpio);

gpio.GPIO_Pin=
               GPIO_Pin_0|              //FSMC_D2-----------------
               GPIO_Pin_1|              //FSMC_D3-----------------
             //GPIO_Pin_3|              //FSMC_CLK-  -  -  -  -  -(同步模式时钟)
               GPIO_Pin_4|              //FSMC_NOE-  -  -  -  -  -(读信号)
               GPIO_Pin_5|              //FSMC_NWE-  -  -  -  -  -(写信号)
             //GPIO_Pin_6|              //FSMC_NWAIT -  -  -  -  -(等待信号)
               GPIO_Pin_7|              //FSMC_NE1-  -  -  -  -  -(块选择标志)
               GPIO_Pin_8|              //FSMC_D13----------------
               GPIO_Pin_9|              //FSMC_D14----------------
               GPIO_Pin_10|             //FSMC_D15----------------
               GPIO_Pin_11|             //FSMC_A16 - * - * - * - *(连接了 数据/指令 选择线)
             //GPIO_Pin_12|             //FSMC_A17 - * - * - * - *
             //GPIO_Pin_13|             //FSMC_A18 - * - * - * - *(连接了背光灯)
               GPIO_Pin_14|             //FSMC_D0-----------------
               GPIO_Pin_15;             //FSMC_D1-----------------
  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gpio);

gpio.GPIO_Pin=
             //GPIO_Pin_0|              //FSMC_NBL0 -  -  -  -  - (PSRAM模式下高字节使能)
             //GPIO_Pin_1|              //FSMC_NBL1 -  -  -  -  - (PSRAM模式下低字节使能,连接了LCD复位脚)
             //GPIO_Pin_2|              //FSMC_A23 - * - * - * - *
             //GPIO_Pin_3|              //FSMC_A19 - * - * - * - *
             //GPIO_Pin_4|              //FSMC_A20 - * - * - * - *
             //GPIO_Pin_5|              //FSMC_A21 - * - * - * - *
             //GPIO_Pin_6|              //FSMC_A22 - * - * - * - *
               GPIO_Pin_7|              //FSMC_D4-----------------
               GPIO_Pin_8|              //FSMC_D5-----------------
               GPIO_Pin_9|              //FSMC_D6-----------------
               GPIO_Pin_10|             //FSMC_D7-----------------
               GPIO_Pin_11|             //FSMC_D8-----------------
               GPIO_Pin_12|             //FSMC_D9-----------------
               GPIO_Pin_13|             //FSMC_D10----------------
               GPIO_Pin_14|             //FSMC_D11----------------
        GPIO_Pin_15;             //FSMC_D12----------------
gpio.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gpio);

gpio.GPIO_Pin=GPIO_Pin_7;              //FSMC_NADV  -  -  -  -  -(数据/地址信号复用标志)
gpio.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gpio);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2;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5;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0;
timing.FSMC_CLKDivision=0;
timing.FSMC_DataLatency=0;
timing.FSMC_AccessMode=FSMC_AccessMode_B;

fsmc.FSMC_Bank=FSMC_Bank1_NORSRAM1;
fsmc.FSMC_DataAddressMux=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FSMC_MemoryType=FSMC_MemoryType_NOR;
fsmc.FSMC_MemoryDataWidth=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FSMC_BurstAccessMode=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FSMC_WriteOperation=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FSMC_WaitSignal=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FSMC_ExtendedMode=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fsmc.FSMC_WriteBurst=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timing;
fsmc.FSMC_WriteTimingStruct=&timing;
FSMC_NORSRAMInit(&fsmc);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ENABLE);
}

void LCD_Init()
{
  RES(1);
  Delay(ms,30);
  RES(0);
  Delay(ms,30);

LCD_Write_Cmd(0xCF);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81);
LCD_Write_Data(0x30);

LCD_Write_Cmd(0xED);
LCD_Write_Data(0x64);
LCD_Write_Data(0x03);
LCD_Write_Data(0x12);
LCD_Write_Data(0x81);

LCD_Write_Cmd(0xE8);
LCD_Write_Data(0x85);
LCD_Write_Data(0x10);
LCD_Write_Data(0x78);

LCD_Write_Cmd(0xCB);
LCD_Write_Data(0x39);
LCD_Write_Data(0x2C);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34);
LCD_Write_Data(0x02);

LCD_Write_Cmd(0xF7);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Cmd(0xEA);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Cmd(0xB1);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1B);

LCD_Write_Cmd(0xB6);
LCD_Write_Data(0x0A);
LCD_Write_Data(0xA2);

LCD_Write_Cmd(0xC0);
LCD_Write_Data(0x35);

LCD_Write_Cmd(0xC1);
LCD_Write_Data(0x11);

LCD_Write_Cmd(0xC5);
LCD_Write_Data(0x45);
LCD_Write_Data(0x45);

LCD_Write_Cmd(0xC7);
LCD_Write_Data(0xA2);

LCD_Write_Cmd(0xF2);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Cmd(0x26);
LCD_Write_Data(0x01);

LCD_Write_Cmd(0xE0);
LCD_Write_Data(0x0F);
LCD_Write_Data(0x26);
LCD_Write_Data(0x24);
LCD_Write_Data(0x0B);
LCD_Write_Data(0x0E);
LCD_Write_Data(0x09);
LCD_Write_Data(0x54);
LCD_Write_Data(0xA8);
LCD_Write_Data(0x46);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17);
LCD_Write_Data(0x09);
LCD_Write_Data(0x0F);
LCD_Write_Data(0x07);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Cmd(0XE1);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19);
LCD_Write_Data(0x1B);
LCD_Write_Data(0x04);
LCD_Write_Data(0x10);
LCD_Write_Data(0x07);
LCD_Write_Data(0x2A);
LCD_Write_Data(0x47);
LCD_Write_Data(0x39);
LCD_Write_Data(0x03);
LCD_Write_Data(0x06);
LCD_Write_Data(0x06);
LCD_Write_Data(0x30);
LCD_Write_Data(0x38);
LCD_Write_Data(0x0F);

LCD_Write_Cmd(0x36);
LCD_Write_Data(0x68);

LCD_Write_Cmd(0X2A);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1);
LCD_Write_Data(0x3F);

LCD_Write_Cmd(0X2B);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EF);
LCD_Write_Cmd(0x3a);
LCD_Write_Data(0x55);
LCD_Write_Cmd(0x11);
Delay(ms,2);
LCD_Write_Cmd(0x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