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软PLC的研究设计

楼主(2020-06-22):
一般工控领域的典型结构框图:

楼主:
    嵌入式软PLC系统由开发系统和运行系统两部分构成。根据对嵌入式软PLC系
统的需求分析,本文采用把KW-Software的软PLC产品嵌入到基于ARM处理器的
嵌入式系统中的方案。
    用户通过上位机开发系统编写PLC应用控制程序,经过TCPIIP协议下载到控制
器中,然后经过运行系统对PLC程序的分析和处理产生输出信号响应I/0模块完成相
应的控制功能。嵌入式软PLC系统方案的原理如图2.3所示:

楼主:
    用户通过使用KW-Software提供的集成开发软件进行用户应用程序的编写、调试,
编程完成以及编译无误后和组态软件生成的配置文件通过TCP/IP通信协议一起下载
到嵌入式系统中。PLC应用程序投入运行后,系统对应用程序进行解析,生成相应的
机器代码,然后进行循环扫描,循环地执行输入采样、程序执行以及输出刷新三个过
程,从而实现系统的逻辑控制功能。同时系统的实时运行内核在内存中开辟了一块IO
Drive:数据区,用来存储来自I/O模块采集的数据,用于PLC程序交互使用。软PLC
运行系统是整个嵌入式软PLC系统的核心,用来完成系统配置、输入数据处理、循
环调用PLC程序以及控制数据输出等操作。由于考虑到程序的可移植性以及运行效
率,运行系统的内核采用C语言来编程实现。

网友A:
网上 卖的很多 仿三菱、PLC的是不是都是可以使用这种的编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 卖的很多 仿三菱、PLC的是不是都是可以使用这种的编程的啊??

不太一样!那个仍然是属于解释信的!

网友A:
这种是除了使用C语言开发 还支持梯形图、SFB 开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