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贸泽电子不一样的2020-我的STM32H747I-DISCO设计方案

楼主(2020-06-22):
RT-Thread在STM32H747I-DISCO开发板上的移植
RT-Thread使用了scons做为自身的编译构建系统,并进行一定的定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可以通过scons --help查看RT-Thread中额外添加的命令)。在编译RT-Thread前,请先安装Python 2.7.x及scons。
截至目前,RT-Thread scons构建系统可以使用命令行方式编译代码,或者使用scons来生成不同IDE的工程文件。在使用scons时,需要对构建配置文件(rtconfig.py)中如下的变量进行配置:
  • CROSS_TOOL 指定希望使用的工具链,例如gcc/keil/iar.
  • EXEC_PATH 工具链的路径.

STM32H747I-DISCO探索套件是用于STM32H747XIH6微控制器的全面演示和开发平台。 该套件旨在简化用户应用程序开发。STM32H747I-DISC1是没有LCD显示模块的STM32H747I-DISCO的子集。板上提供的全面硬件功能有助于用户改进应用程序开发工作。可以评估所有外设,如USB OTG HS、以太网、microSD™卡、带音频插孔输入和输出的SAI音频DAC立体声等。Arduino™ Uno V3和Pmod™/STMod+连接器可轻松连接到扩展板或子板,以满足特定应用需求。
通过阅读快速上手章节开发者可以快速地上手该 BSP,将 RT-Thread 运行在开发板上。在进阶使用指南章节,将会介绍更多高级功能,帮助开发者利用 RT-Thread 驱动更多板载资源。
使用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到 PC,打开电源开关。
移植rt-thread,编写支持rt-thread的函数,开发手表的交互控制应用,
需要用到MDK5, 工程默认配置使用 ST_LINK 仿真器下载程序,在通过 ST_LINK 连接开发板的基础上,点击下载按钮即可下载程序到开发板
下载程序成功之后,系统会自动运行,LED闪烁。
连接开发板对应串口到 PC , 在终端工具里打开相应的串口(115200-8-1-N),复位设备后,可以看到 RT-Thread 的输出信息: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4.0.1 build Mar 5 2019 2006 - 201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msh >

默认只开启了 GPIO 和 串口3 的功能,如果需使用更多高级功能,需要利用 ENV 工具对BSP 进行配置,步骤如下:
  • 在 bsp 下打开 env 工具。
  • 输入menuconfig命令配置工程,配置好之后保存退出。
  • 输入pkgs --update命令更新软件包。
  • 输入scons --target=mdk4/mdk5/iar 命令重新生成工程。

  • 调试串口为串口3 映射说明
    PD8 ------> USART3_TX
    PD9 ------> USART3_RX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 defined the LED0 pin: PI12 */
#define LED0_PIN    GET_PIN(I, 12)

int main(void)
{
    /* set LED0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0_PIN, PIN_MODE_OUTPUT);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0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10000);
        rt_pin_write(LED0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1000);
    }
    return RT_EOK;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DIRECT_SMPS_SUPPLY);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1;
  PeriphClkInitStruct.Usart16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16CLKSOURCE_D2PCLK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