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论坛中寻找模拟电路方面老师

楼主(2020-06-22):
各位老师们好:
       我想在论坛中寻找模拟电路方面老师,偏向于模电基础和运放电路设计方面;
       有以下几点说明:
       1:本人有一定模电基础,在某些方面想加强,以我自己学习为主,老师指导和解惑;
       2:不会占用老师太多时间,业余时间足够(前期的沟通和中途解惑);
       3:时间、报酬方面,有意再议;

网友A:
我说点实际的吧,模拟版块的大神很多,虽然在@xukun977 看来都是有所欠缺,但是对付某些项目的实际需要足够了。
楼主所需要确定的就是
1.是否愿意真金白银的学习,废话不多说,直接付款才是王道
2.是否愿意在学习的路上付出很多,大部分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嗮网,就没热情了,然后觉得付费不值了
如果愿意,@xukun977 有徒弟了,赶紧来

网友B:
有问题直接发到论坛即可  再@大师们  大师们会蜂拥而至  甚至会为你解答你的问题打的头破血流

网友C:
楼上正解。
找HWM,xukun997

网友D:
注意骗子!骗子故意攻击别人,浑水摸鱼,用许多马甲,自问自答,以示牛X,实际上错误百出。头脑清醒的人可以看穿。

网友E:
只要LZ账号不是马甲,找什么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有问题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找HWM,xukun997,参加21学堂,模电兴趣小组。但千万别被其他的某某人误导,他专骗新手。 ...

king5555,您好! 模电兴趣小组在哪可以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直接发到论坛即可  再@大师们  大师们会蜂拥而至  甚至会为你解答你的问题打的头破血流

@king5555  @AD797
您好!上图为电化学传感常用电路,我想搞明白,U2A运放这部分电路的补偿是怎么分析的;
1:画电路等效示意图,定性分析U2A运放稳定性补偿电路;
2:如能指导如何定量计算补偿电路中电容和电阻值更好;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ng5555  @AD797
您好!上图为电化学传感常用电路,我想搞明白,U2A运放这部分电路的补偿是怎么分析的 ...

全是没事干  瞎分析   分析什么补偿?分析什么稳定性?

电化学这种近似直流的应用 有什么稳定性可分析的?

而且这个电路可能就是基准的输出驱动  就是纯直流应用  我不知道有啥有啥好分析的   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楼主(点评):
高手,这电容电阻加在那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补偿、低通吧,唉,就像吃个饭,有人问你这饭应该吃多少克,含热量多少?含糖,含盐,含维生素多少?你说烦不烦?有没有必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有什么事?唉,理解这个意思了没?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F: 这种电路分析所谓的稳定性所谓的补偿,就是故作风雅,搞点高上高上大的东西,毛用没有,就像当年上大学时学什么EMC去装笔,半懂不懂,也没经验,结果被一个破公司的小工程师面试羞辱了,惨惨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是没事干  瞎分析   分析什么补偿?分析什么稳定性?

电化学这种近似直流的应用 有什么稳定性可分析的 ...

以上截自电化学传感器厂家应用手册,请细看,这里确实会存在运放稳定问题!
@AD797

网友E:
都不知道U3传感器啥特性。
单纯运放电路,积分低通肯定是稳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上截自电化学传感器厂家应用手册,请细看,这里确实会存在运放稳定问题!
@AD797

思路不对, 电化学传感器分析气体浓度对应的电流比例即可, 然后选择放大倍数

楼主(点评):
这个放大要有基础在,运放得稳定,无振荡!

网友H:
建议少逛论坛,论坛总的方向是趋向于休闲娱乐,时间长了,非但学不到知识,这些人还把你往歪了带,天天就是研究这个没用,研究那个没用,你非要问他什么有用,人家拿出一沓¥,摆ID字样玩。

另,论坛上找师傅很贵的,给你简述一遍童诗白,康华光,两天150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截自电化学传感器厂家应用手册,请细看,这里确实会存在运放稳定问题!
@AD797

稳不稳定   跟电化学传感器有多大关系?  这个主要取决于你所用的运放

网友F(点评):
电化学传感器并不是是一个纯的阻性器件,有分布式的容性,感性成分,且串在反馈回路中。非开环操作。

网友B:
又有人宣扬我三年前给人讲模电的“光荣”事迹  那我再就贴一下  当时整理的提纲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5690-1-1.html

讲了三次,一次一个下午,约3小时,三次讲完了整个模电。

---------------------------------------------------------------------------------------------------------------------------------------------------------------------------------------------------------------------------------------------------------------------
再补: 趁还没忘记,把这次讲的东西简单整理一下,因为是简单的讲,也没去准备,讲完了,自己也更清楚一下,整理一下。自己其实想写很多东西,一直写不下去,或许讲课比较好,要是有人帮我整理就好了。

讲解顺序:
单管原理 -- 单管放大电路原理 -- 多管放大构成 -- 多管集成电路(运放)-- 运放应用 -- 功率放大 -- 稳压电路 (童诗白的书的顺序)

单管原理
模拟电子主要是说信号的放大,而现在的模拟电子的基本器件是三极管,双极管原理,主要说NPN,再对应的说场效应管原理,也主要说增强型N沟道管。其他不说。

单管放大电路
单管放大电路,主要说共射放大电路,不讲转移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而是直接分析电路,通过分析说明,需要静态工作点,合理的设置偏置和集电极电阻Rc,不然输出失真,工作不正常。
通过输入ui为交流时,分析的不方便,简单说明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以及各自的目的,直流通路用于分析静态工作点,交流通路用于分析放大的性能,不详细说等效电路。
简单说明除共射放大电路外还有共集放大电路等,各自的性能和对比,共射既能放大电压也能放大电流,应用较广,共集中ui和uo只相差一个PN结0.7V(跟随),不存在倍数关系,不放大,只放大电流。
(共集放大电路要介绍,因为再后面的多级放大和运放中,作为末级,增强驱动能力)
场效应管电路,说明其种类多,较复杂,可简单只考虑增强型N沟道管,近似NPN双极管。
至于其他放大倍数、输入输出电阻等不作讲解,因为实际中,极少有用单管来设计放大电路的,讲单管放大电路只不过为讲运放做预备。

多管放大
单管放大电路常常是不满足放大要求,所以需要多管放大,通过级联,实现更大放大倍数。举出电阻电桥的例子,说明之前的放大无法用,说明差分放大的必要性,两个单管放大电路相对实现差分放大,说明输出如何实现输入的差分放大,差分电路的四种接法,只说明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其他概说。电阻电桥中说明桥的结构样式。解释耦合这个名词,即信号的传递。
差分电路中说明射极电阻的合并,说明差分电路中射极电阻的作用,特性,对电路的影响,为什么用三极管来代替,说明电流源特性,顺便说明电压源特性等。
说明互补电路,特点,复习之前的共集电路,电压跟随,电流放大,作为末级的驱动。
分析一个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分析其输入的差分电路,中间级的共射,末级的互补,作为前面的各种电路的应用和复习,以及下面运放的预备。说明多级放大的分析方法,分析其中某一级时,把其后级作为输出的负载,前级作为输入,而忽略其前级、后级的细节。
其他,差分放大的性能参数,共模抑制比的概念。简单介绍。

多管集成电路(运放)
集成放大电路的起因,好处,体积小,便宜几毛钱一个,从上次分析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就视为一个集成运放,再简单分析一个复杂些的运放,对比上次分析的电路,镜像电流源不作细分析,略过。

运放的应用
运放的应用,主要说运放的功能用处和性能指标。
运放的功能用处(加法器、减法器、乘法器、比较器等),运放为什么叫运算放大器,就是因为能做信号运算,如信号相加减。先说运放的三特性,一,多级放大导致放大倍数极其大,二,有限的输出而又极大的放大倍数,因此正常放大工作的运放Vp近似等于Vn,虚短概念,三、从运放前级的差分电路,说明其是三极管放大的基极或栅极,电流很小,uA、nA级别,虚断概念。由此三特性,分析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此时,发现用运算放大器做放大设计很简单,而且可以做定量的设计,放大某倍数的放大器,只要选用电阻即可,而之前的三极管放大只定性分析而不做定量分析是明智的。再上面的电路中,出现了明显的反馈结构,简单介绍,不做细说。
再说运算功能,加法器、减法器,再简单做运放可作为比较器。乘法器、除法器不做介绍,简单说明乘法器可产生新频率,与后面的滤波(高通低通涉及频率)中不一样了。

说滤波,先说无源滤波,RC低通高通、LC低通高通最基本的电路,低通高通的概念,一阶二阶中阶的判断和名词的由来,高阶比低阶的性能的好处,波特图,dB的概念和为什么用。无源滤波何为无源?再介绍有源滤波,何为有源?最简单的有源滤波,就是上面的无源与运放放大电路的简单结合。再说说复杂的结构,引入正反馈,说明正反馈容易导致不稳定工作(1+1+1+1+....),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正反馈能正常工作(1+0.1+0.01+0.001+....),正反馈的好处,提高性能。

还是上面那个电阻电桥,既然一般运放能实行差分放大,为什么要仪表运放?简单说明。

运放的性能指标,简单介绍

之前的电路都是三极管、运放的正常工作,即作为线性放大器,工作在线性状态。但数字电路中,时钟信号的必要性,说明时钟信号的产生,即振荡电路。说明振荡电路是不正常电路,而之前提的正反馈可使电路工作在不正常状态,正反馈且要满足一定的增益如上面的(1+1+1+1+....)才能使得电路不稳定工作。不正常电路还要加上选频网络才能使得获得想要的振荡信号。只简单分析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三极管共射电路),并用晶振替换电感,画出数字电路中常用的振荡电路(晶振+2电容+反相器),与三极管共射振荡对比,发现其实很近似,反相以及晶振和电容的接法很一样。
运放到此结束,其他不讲了。

最后说功率放大电路和稳压电路
为什么要提到功率放大电路,之前的提的放大电路是什么放大。 之前的放大为小信号,电压电流的数量级小,功率不过uW,mW,而现在提的功率放大,一般指W级别,如100W。功率放大电路主要关心效率,如果100W的功率放大,效率只有70%,那么发热达30W,散热是个大问题,管子也受不了,也不节能。还是先说之前的共射放大电路,即便无输入信号,由于工作点的设置,管子中也有压降和电流,就有损耗,效率不高。之前提的互补放大电路,两个管子轮流导通,效率提高些。还有更高效率的功率放大。一般而言,效率越高,导通角越小,但失真也大。功放分甲、乙、丙、丁,戍或A、B、C、D、E等。管子最高的效率是开关状态,有电压无电流或有电流无电流,Uce*Ic很小,损耗小。

稳压电路
包含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为什么要整流?因为常用电器,一般是交流供电,需要变成直流供电。单二极管的半波整流、四二极管的桥的全波整流。再提到桥。
滤波电路,电容滤波,图示说明半波或全波加电容后,变得更直流一些。
稳压,先说稳压二极管,单其是小功率的稳压。
分析一个简单的反馈式稳压电路,反馈的概念再说,运放做比较器,基准可由上面的稳压二极管提供。
开关稳压,未来得及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不知道U3传感器啥特性。
单纯运放电路,积分低通肯定是稳定的。

电化学传感器,一般是一个容性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不稳定   跟电化学传感器有多大关系?  这个主要取决于你所用的运放

有关系啊,电化学传感器是一个容性器件,U2A在这里作一个电压跟随器,一个电压跟随器驱动一个容性负载,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我不会分析,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少逛论坛,论坛总的方向是趋向于休闲娱乐,时间长了,非但学不到知识,这些人还把你往歪了带,天天就是 ...

徐老师,请水平高的老师单独授课肯定贵! 模电学习关键在于自学,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关系啊,电化学传感器是一个容性器件,U2A在这里作一个电压跟随器,一个电压跟随器驱动一个容性负载, ...

串个电阻 解决容性负载问题  百试不爽  太简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找HWM,xukun997,参加21学堂,模电兴趣小组。但千万别被其他的某某人误导,他专骗新手。 ...

地板正解................
到时候被他们杀的头破血流的时候看的糊里糊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 解决容性负载问题  百试不爽  太简单了

实在是高啊!

网友H:
每个人,对懂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功底不同,对相同的知识理解程度不一样。

如果上面帖子列出的基本知识点都不知道,建议不要逛论坛了,老老实实看本科教材吧。
逛电工论坛,起码要有点大一大二知识做铺垫,不然聊天会很累。

网友F:
要弄明白补偿机理,必须要明白电化学池的电路特性,网上有好多模拟的电路模型,要精密的为自已用,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弄明白补偿机理,必须要明白电化学池的电路特性,网上有好多模拟的电路模型,要精密的为自已用,有点难。 ...

前辈,指导一下吧,我就是在您的指导下,才对电化学传感器有一定了解!
帮忙划个示意图,定性分析下运放环路补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指导一下吧,我就是在您的指导下,才对电化学传感器有一定了解! ...

最好用原厂给出的参考电路,真要完全明白,需要很多测试设备,精力,材料,网上有很多模型,在这基础上可推算下,但没有普适性,因为非标准器件,除非原厂给你电路模型。有人说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这是不行的,加一个电阻之前必须要有反馈才有作用,如果反馈点不改变,还是没用,除非振不是环路振,只不过局部振,如驱动Cgs电容,那是局部振。如数字信号的边沿振,用加电阻,改变阻尼特性而达成。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建议少逛论坛,论坛总的方向是趋向于休闲娱乐,时间长了,非但学不到知识,这些人还把你往歪了带,天天就是 ...

“论坛上找师傅很贵的,给你简述一遍童诗白,康华光,两天1500元。”这种师傅要来何用?钱多的烧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论坛上找师傅很贵的,给你简述一遍童诗白,康华光,两天1500元。”这种师傅要来何用?钱多的烧手了? ...

哈哈 现在给我1500我也不愿意讲了 太低了 三个半天 大概八9个小时 才收1500就受不了了

自由买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小孩上什么辅导班  一小时好几百呢   一对一的上千呢  为什么有的工程师就把自己看就这么贱?

小学老师的辅导费>中学老师>大学老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哈哈 现在给我1500我也不愿意讲了 太低了 三个半天 大概八9个小时 才收1500就受不了了

自由买卖一个愿 ...

你这个应当是串讲,只是把各个知识点总结一下。市场经济是对的,至于愿打愿挨更是无从反驳。个人认为不值得而已。随便在网上下个正规高校的教授模电期末复习考前辅导的视频的价格估计也就几十、上百吧。你敢说你水平有人家高,教的比人家好?这个和自轻自贱更没有关系。真有本事的就一对一辅导,答疑解惑。你就是收3000/小时我也不眼红,我还给你竖大拇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现在给我1500我也不愿意讲了 太低了 三个半天 大概八9个小时 才收1500就受不了了

自由买卖一个愿 ...

难道你就是徐教授常提起的小七?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应当是串讲,只是把各个知识点总结一下。市场经济是对的,至于愿打愿挨更是无从反驳。个人认为不值 ...

我说这个,也是好奇,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任何一个电工,不管偏软,还是偏硬,模电数电肯定是要学的,而且是核心考试科目。
而工作十来年的电工,还要人带着复习大二模电,而且复习内容99%都是基本的常识,我们就有点想不通了。

如果是就教材上的内容深挖,或延申解读,总之,略微讲点课本上没有的,这样我们能理解。

所以,只是感觉有这个市场需求,很奇怪,或者说十来年才能碰到一个这样的顾客?

对多数人而言,课本上学的东西,期末考试之后就不知道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用了,毕业那年就全忘了。工作要靠师傅带,积累的经验和书本上的东西有什么联系也不知道。请人带着复习点书本上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的经验之间有什么联系,通常还是不知道。
@123987 :你误 解了我的意思,为何毕业了,还要上外部的培训斑呢?都是实战课的课程。马上就可以应用产品中的。软件入门容易点。架构师,或栥深软工另不是回事啊,大多数码工是当**灰的。短平快。996.用身体挣快钱。
@zyj9490 :计算机软件工程的很少有学模电的,不管速不速成。至少不是必修课。
如计算机软件工程的速成斑一样。
多讲案例或是解决实际问题就行,说白了,理论与实际还没有联糸起来,书归书,经验归经验。初入社会的通态而已,摸索几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说这个,也是好奇,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任何一个电工,不管偏软,还是偏硬,模电数电肯定是要学的, ...

套用北京人的一句口头语:真敢开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本坛第二高手。
我的妹妹是王七七。
七是灵巧的意思。

AD797是你的小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应当是串讲,只是把各个知识点总结一下。市场经济是对的,至于愿打愿挨更是无从反驳。个人认为不值 ...

看起来你对论坛很熟了
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谁的小号
就当不是吧
关于论坛挣钱 我吹过很多次了牛了
我再一次给你吹吹牛 再一次给你科普科普
我在这个论坛挣过两次钱
一次10k 级  还有 一次近1000k
在另外一个论坛也挣过两次钱
一次1.5k 就是前面提到的讲模电 2017年
还有一次5k 是2018年年底 给别人分析TDR式液位计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对论坛很熟了
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谁的小号
就当不是吧

除了实名认证用的是假名,目前在本论坛上还只有这一个号。你挣钱能力是可以。5K的那次要比这个1.5K的层次高得多。呵呵!

网友H:
根据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少数同志讲话有个特点:一口一个有多少年设计经验,说自己设计过几大框电路。。。拼命扯。

但是,他死活不肯在论坛上说一点点能透漏出他设计过电路的“证据”,例如给个原理图,当时设计是如何考量电路架构设计的?元件值设计的??
你逼死他,他也不说。

还是那句老话,小7要是干电路设计的(以前也没干过),我找块豆腐,一头碰死。
谁要能逼他透漏一点点干货,我不喊他大哥,当着这么多网友的面,我喊他一声大爷!!!

透漏干货的方法很简单:针对他号称是自己亲手设计的电路,你们问他某个元件是如何取值的,例如下图中这两三个电容???

他要是能说出个1234出来,我立马就服,然后就人家的辛苦劳动,给打赏。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除了实名认证用的是假名,目前在本论坛上还只有这一个号。你挣钱能力是可以。5K的那次要比这个1.5K的层次 ...

我也在论坛一遍遍说过  现在没什么机会挣钱了 只能拿死工资混日子
能不能赚钱看机遇

在这个论坛挣钱最多的两次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本想着那家公司上市  我有一点点股份 我就自由了 没想到只上了创业板 然后就半死不活 现在奄奄一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根据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少数同志讲话有个特点:一口一个有多少年设计经验,说自己设计过几大框电路。。 ...

那个电路 我一开始就发的比较清楚的  还反复提示大家保存
后来还专门为k5再次贴过比较清楚的

哈哈  这可是大家见到的啊  你污蔑我也没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 我一开始就发的比较清楚的  还反复提示大家保存
后来还专门为k5再次贴过比较清楚的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得罪很多人一样。
我以前跟一个清华的博士共事45天,发现他说的话跟你很像。
劝我别老是研究底层,把应用搞搞好就行了。
这个博士,折腾东西,首先上知网(有会员号),把人家论文看看,让后自己弄弄,很快就搞出来了。
你的视野跟他类似。所以继续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得罪很多人一样。
我以前跟一个清华的博士共事45天,发现他说的话跟你很像。
劝我别老 ...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

一个工程师
一个解决问题的工程师
一个善于用看似简单的方法解决看似复杂问题的工程师

看似复杂问题,就意味着这个问题不是真正的难题,而是有现实手段可以解决的,我解决不了真正的难题。
看似简单方法,指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其实已经洞察问题本质,经过深思熟虑,由复杂到简单,最终变成可实现的技术方法。
不好意思,又吹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得罪很多人一样。
我以前跟一个清华的博士共事45天,发现他说的话跟你很像。
劝我别老 ...

搞应用,是工程师的价值所在,是真正的方向,不然钻牛角尖里,研究没有价值的东西。

要真正搞好应用,不研究原理,那是不行的,有了应用需求,才知道,才明确应该研究什么问题。

为学习而学习,为高大上而学习,那是不行的,正如我大学时,也学电磁兼容一样,迷迷糊糊,似懂非懂,也没有经验,毕业找工作面试时被人鄙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得罪很多人一样。
我以前跟一个清华的博士共事45天,发现他说的话跟你很像。
劝我别老 ...

我曾经花了很多年很多精力来学习,也走了弯路,也有收获。

最早,我学自动化的,只会电子制作,玩无线电,然后搞单片机,再然后做工业测量仪表。由此对高精度测量感兴趣,由此进入弱信号检测,这样把信号与系统,信号处理方法大致搞懂了。然后做电磁探测仪器,又把电磁场搞懂了,……

基础原理懂了,想做什么,找点资料,看懂了原理,再开干,画电路图,画pcb,写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根据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少数同志讲话有个特点:一口一个有多少年设计经验,说自己设计过几大框电路。。。 ...

教授!消消火。话不可说的太满啊!万一人家是签订了保密协议并约定了高额罚金呐?又不像你们有编制的旱涝保收端个铁饭碗,写篇论文除了版面费全报外都有补贴拿吧,我们这种下三门的为了评职称**文还得自己掏钱呐。还不能说的太细,重要的电路也只敢给框图,要不然那天一不小心就是一份辞退通知书摆在我们桌上。我们捧泥饭碗的担惊受怕的劲儿你们这些捧铁饭碗得是体会不到得。嘿嘿嘿嘿!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教授!消消火。话不可说的太满啊!万一人家是签订了保密协议并约定了高额罚金呐?又不像你们有编制的旱涝 ...

争论了半天,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大家对懂的定义不同!!!

看过什么书,就说自己懂什么,例如看过《电磁场与电磁波》,就说自己是电磁专家,看过数字信号处理,就说自己精通DSP。。。

网络上专家,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鱼目混杂,找师傅要留个心眼了。

以前专业部委+直属院校+行业研究院+行业企事业,还是有点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争论了半天,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大家对懂的定义不同!!!

看过什么书,就说自己懂什么,例如看过《电 ...

其实国家对专家还是有一个宽泛的定义的。至少是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专家的。我没说错吧?教授。

pjy
@123987 :也许你不清楚当下的学位和职称是如何“获得“的,也许你想当”专家“吧,加油!
@pjy :我要说你是反社会人格吧你说我给你戴帽子,不过不给你整顶帽子还真压不住你。给你顶什么帽子戴合适呢?容我想想。呵呵!
pjy
学位?职称?=专家?,一堆渣还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花了很多年很多精力来学习,也走了弯路,也有收获。

最早,我学自动化的,只会电子制作,玩无线 ...

你说很有道理,这个x的视野就是学模电,就是人人搞半导体,挺奇怪的。

网友E:
就昨天,一个来面试硬件工程师的,大约5年经验,啥都精通:
1.能独立完成产品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
2.擅长Atmel、STM32、ARM9、ARM Cortex、FreeScale的开发。
3. 熟悉多种总线协议,包括USB、CAN、UART、I2C、SPI等。
4.擅长uC/OS-II、FreeRTOS等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
5.精通Multisim、Protel等仿真软件。
6.熟练使用AutoCAD、SolidWorks工程绘图软件。
7.具有扎实的模数电基础。
8.熟练掌握EMC/EMI相关标准、测试设备、仪器。
9.熟悉量产过程,有较为丰富的量产经验。
10.熟练掌握PS软件进行UI设计
11. 精通C语言,对C++,JAVA,C#有较深的理解。
12.熟悉Android app开发及Unity开发及脚本开发

看样子,比我还厉害。
实际上,很多只是他的工作中曾经接触过而已。他说模电精通,问开关电源原理就心虚了,说电源用模块或者外包。运放大致用得最多的就是358了。
问I2C采用外部上拉电阻,MCU的GPIO应该用什么模式,就心虚了,说现在都是智能开发,底层驱动自动生成。
以为精通USB协议,其实只是产品中包含USB功能,估计知道走线规则。

pjy
无知者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二十年前,一些毕业没几年的学生想否定东芝压铸机的设计,想超越东芝压铸机的设计,次奥~

网友H:
论坛可以开设个新板块~吹牛天地,各路神仙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吹牛水平高,据说吹牛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己都相信了。

pjy
墙裂支持开辟专门板块~吹牛大PK,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昨天,一个来面试硬件工程师的,大约5年经验,啥都精通:
1.能独立完成产品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
2.擅长A ...

个人简历都是这么吹的。人家人事经理都懂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昨天,一个来面试硬件工程师的,大约5年经验,啥都精通:
1.能独立完成产品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
2.擅长A ...

精通、熟悉、理解等,这些词本身就不准确,不同水平的人,理解起来就不一样。

例如说精通模电数电,意思是能看懂大二教材《模拟、数字电路基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昨天,一个来面试硬件工程师的,大约5年经验,啥都精通:
1.能独立完成产品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
2.擅长A ...

你们招生简历是什么样的,要会这么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招生简历是什么样的,要会这么多吗?

现在网上简历,似乎大致匹配即可,我们只要求一定年限的硬件工程师,有些哪些经验,会哪些方面产品开发经验即可,当然,LAYOUT工具有要求,模电基础是需要的。
想当初,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微波通信,也是干了8年了,出来找工作,写的简历,精通的东西除了硬件就是MCU而已。想想,也有吹牛的份,MCU开发的产品太少不应该叫精通,但是有一个度,起码到了新单位,别人就觉得我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网上简历,似乎大致匹配即可,我们只要求一定年限的硬件工程师,有些哪些经验,会哪些方面产品开发经 ...

他这个简历已经很成功了,不是有面试机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昨天,一个来面试硬件工程师的,大约5年经验,啥都精通:
1.能独立完成产品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
2.擅长A ...

大四的时候去面试,被虐过好几次

一次是我简历上写了电磁兼容,被一个工程师抓住问了,被问住了,十几年过去了,我**深刻,关键那家伙就是高高在上的模样,让我到现在都想抽他。所以,简历上千万别写自己还没搞清楚的东西,要不然被人虐了还没办法。

还有一次去凌阳单片机的校招,台湾工程师问了一个功放问题,我感觉我的回答是对的,那个我学的时候想过的,他说不对,但他也没解释,所以我也没再说啥,不过台湾人态度挺好。

还有一次参加广东的一家公司的校招,好像是做类似车载影视设备,跟他们一个老总面试的时候,还不错,说了去广州的研发,但通知我去签协议时,那个女hr让我去他们的江门生产基地,我直接拒绝了,md,呆着三方协议去的时候还美滋滋的,那家公司待遇不错,回的时候很失落,被耍了。

其实现在我挺想去参加面试的,喜欢被人问技术,然后**,哈哈

@jzmalj14 :具体问题忘了 关键不是问题 一个学生回答不出一些问题也正常 关键是那个家伙不可一世的高高在上 也不是面试 就是招聘会投简历那种
很好奇 当初那个工程师问住你的电磁兼容 问题是啥?让你到现在还记着。。。

网友H:
我晕,有些电工脸皮这么厚吗??

三次失败的面试,我看了感觉很害臊,尴尬,难堪,回答不出来或回答不对
人家居然感觉无所谓,最后两个字还是哈哈,还说喜欢人家问技术?!

羞耻心呢?

pjy
后浪跟咱那个年代的不一样了,必须凸显自我,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各显神通天高地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四的时候去面试,被虐过好几次

一次是我简历上写了电磁兼容,被一个工程师抓住问了,被问住了,十几 ...

电磁兼容是电子工程师或研发经理,比较关注的东西,产品出问题要背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磁兼容是电子工程师或研发经理,比较关注的东西,产品出问题要背锅的 ...

一个大四的学生  懂个毛的电磁兼容  当时我也是故作风雅  学一点“高级”的东西

网友H:
干实事的少,吹牛X的多,把楼主吓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干实事的少,吹牛X的多,把楼主吓跑了。。。

唉,我只想找个老师而已, 大家都在吹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唉,我只想找个老师而已, 大家都在吹水!

回归正题,你这个问题,这个RC选多大合适,肯定和传感器的特性有关的,如果想知道传递函数,可以请教教授们。作为电子工程师,开发产品,首先按照人家推荐的值,如果想调试确认稳定性,可以尝试在不同的传感器条件下,试着调整RC值,看看偏差多少会导致环路不稳定。
类似我发的一个帖子,分析DC/DC电源开启瞬间过冲,最终原因就是电容太大了,教授们还给出各种公式,其实,在我眼里,简单的环路,毛估估也是知道曲线有几个平台几个变换点的。这个电容太小,不稳定,各种噪声,电容太大,稳态是稳定的,就是瞬态过冲太大,同时,可能瞬态响应太差。这些,在大部分工程上,又不是航天飞机,必须给出理论最佳值,毛估估一个值,基本不会有问题。
作为工程师,最重要的,首先要验证不同条件下,传感器特性不同时,看看RC变化多少,会导致性能变差。
如果你想成为教授,当然研究推导公式是必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回归正题,你这个问题,这个RC选多大合适,肯定和传感器的特性有关的,如果想知道传递函数,可以请教教授 ...

所以我建议毕业生,优先找华为之类的正规大公司工作,加班压力大不适用,干个2-3年撤退。而不要到几十个人的小公司,干久了人就废了,满脑子都是应付思想,能工作就行,凑合一下,像个维修工。
在小公司能干项目经理(一共就那么几个人,不想当官都难),到华为只能干小兵。

思维模式差距太大不是主要的,要命的是温水煮青蛙,青蛙感觉水温很舒适,待在里面泡温水澡很享受,不愿意换地方了。

网友E:
类似下图,Q3上面是电压驱动输入,分压后比例输出,几个电容就是稳定补偿用的,由于负载是容性的,正常情况下,输入电压不变时,不加电容可能看不出不稳定,有些条件下,比如输入电压一定速率变化时,输出会有小幅振荡。加了电容,不管什么情况,都是稳定的。我从来没去算电容多大合适,设计时肯定要预留这些电容位置,测试出现振荡时的频率,毛估估,然后实际产品调试大小,看看余量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建议毕业生,优先找华为之类的正规大公司工作,加班压力大不适用,干个2-3年撤退。而不要到几十个人 ...

教书匠永远是教书匠的思维,好像你挺适合华为的工作。
我毕业那会,华为中兴还不是大公司,应该刚成立或者没有听说过,大部分同学都是各地大大小小的研究所或者大厂,有同学后来去过华为中兴,有一个同学出来自己做同类产品,到处被追杀,说是侵权。
有些教授满脑子的公式,似乎工程师就不会公式。
难道以前的收音机,集电极基极的补偿电容。也需要公式计算吗?
来来来,手机的RF匹配电路,哪个公司的实际产品是先计算再设计进原理图的?华为会这样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归正题,你这个问题,这个RC选多大合适,肯定和传感器的特性有关的,如果想知道传递函数,可以请教教授 ...

谢谢,指点!!!
这个很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我目前是想定性分性,即为什么可能会不稳定,不稳定后的改进方向是怎样?(加电容?加哪儿?或增大,或减小阻容值)
如果真要计算,也是能像您说的大概而已,因为实际本来就是模拟二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教书匠永远是教书匠的思维,好像你挺适合华为的工作。
我毕业那会,华为中兴还不是大公司,应该刚成立或 ...

讨论这个没什么意思的,二分法,人生有极点再前,有极点在后。
过了40岁就知道了。

网友H:
大家看到了吧,这是典型的居安、得过且过思维,所以国内出不来模拟大师。
看看米国的模电大师,层出不穷,他们都是干到死,还在研究。
例如布鲁克,去世前一个月还上网和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互动,此后一段时间其个人网页没有更新,后来他老婆更新帖子,说布鲁克去世了。

人家努力的结果,是人家名字进了模电教科书,凡是研究环路增益的,都要使用人家的方法,尤其是开关电源环路增益测量,几乎是不二选择。

锅内能培养出维修电工,培养不出大师。所以高中考大学,分成4个梯队=第一梯队直接申请进入国外名校,据说今年MIT在大陆一个没招,因为应试教育不符合他们的创新要求。第二梯队考清华北大,第三梯队考985/211,第四梯队考普通大学/中专师范。(第五梯队直接打工)!

pjy
话题跑偏了~~你要搞模拟跟人家搞电商有半毛钱关系
@zyj9490 :话说拼多多老板的资产已经超过JACK MA了。老外也认可了。呵呵!
国内市埸谁要你研究,搞一个清晰的技术模型,来不及了,搞研究的交给中科院或大厂,国内的多的是短平快的项目,为何电子商务那么多,拼多多为何市值这么快,什么样土地培育出什么样的生物。没话说。这么大的航天糸统技术还不如一个SPACEX.

网友C:
1、这套理论解释不了,煤老板。
2、国内工程师的主力,都是普通大学/中专师范。按照论坛中透露出的视野(有能力都去搞搞管理就得了,谁他娘的去搞技术)
3、要有循环演变论的思想,大学生反而不相信理论,出了社会要搞实践;中专生反而相信理论,出了社会就是因为自己读书少,论坛中的老前辈,哪个不是对懂理论的都很尊重。
4、读了书,进入精英阶层,也不是一定的。古代不是还有农民起义吗?社会不是也要演变吗。
5、我听说你是教授。

网友H:
论坛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的原因,是大多数电工年龄稍长,对技术的兴趣会下降,和中年老男人性需要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不是直线下降,而是指数衰减,而且这个时间常数只是三五年,1个时间衰减1/e,纯粹为了应付任务,4-5个时间常数后,只能望洋兴叹。

所以年轻学生不要被中老年人颓废思想影响,趁着年轻搏一搏,香港科大的几个学生玩 玩具飞机,谁能预料到若干年后,能成世界第一的大疆科技??

还为生计而拼斗,看国外的老工程师生活得很体面,为兴趣而生活,公司也用他。不用996.而中国35,强制干了他。最富于智与力的时,说白了,中国不需要太深的技术。只要短时能赚钱,搞应用层技术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讨论这个没什么意思的,二分法,人生有极点再前,有极点在后。
过了40岁就知道了。 ...

小叶果然是天才+全才。哲学问题也难不倒小叶。忍不住吟诵一句:奔涌吧!后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看到了吧,这是典型的居安、得过且过思维,所以国内出不来模拟大师。
看看米国的模电大师,层出不穷, ...

“第四梯队考普通大学/中专师范。”麻烦把中专换成大专。基本上上了高中再回过头来上中专的那脑袋基本上也就是被驴踢了的货了。而且有些师范还是211的(985里有没有师范院校我还真不清楚)。分类上有瑕疵。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小叶果然是天才+全才。哲学问题也难不倒小叶。忍不住吟诵一句:奔涌吧!后浪! ...

人以类聚,老叶(40岁,不能叫小叶,除非你比他老)崇拜H大师,不是没有原因的,讲话特点都是透露浓浓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能王色彩。

网友C:
你又忽悠,不是说没4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这套理论解释不了,煤老板。
2、国内工程师的主力,都是普通大学/中专师范。按照论坛中透露出的视野(有 ...

还有清华的电子专业研究生改行做金融的呐。累死累活的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天子骄子们那个受这个罪啊。这个应当不是个例。活跃在军工战线的小伙伴们很多都是成电、西电这些211高校吧。真正的北大、清华能有几人?大部分被培养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了。

@123987 :为了一种精神,一种技术爱好而毕生钻研,国内人很少,看看大学教授的论文烂于充数。。。。这点X在深有感触吧。大多数都为了生计工作。公司上市目的就是创始人变现,离开。一种道理。
@zyj9490 :其实也不光是生计问题。我相信很多小军工们追求的不光是小钱钱,他们中很多去个华为什么的还是可以的。那是一种精神!
土壤就是这样,生计逼得从事高薪工作,了无兴趣。

网友H:
无语了,没法聊了!!!

网友E:
别无语了,一看教授就会夸夸而谈。如果你专门设计一个RF局部电路,你肯定要考虑根据输入输出参数,计算匹配电路,然后调整测试。但是,如果你设计手机的RF电路,绝对不会这么做,局部电路的供应商集成商会给出调试好的大致参数,没有参数可以借鉴的,先PI电路搭好,调试一下也就1、2天的时间,没有比有参数的慢多少的,毕竟布线布局不一样,都需要调试优化。我刚毕业,微波放大器、混频器、振荡器,全是需要计算的,最终参数和计算参数,除了波长相关的误差小,匹配电路的误差很大的,和制作工艺布线关系很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别无语了,一看教授就会夸夸而谈。如果你专门设计一个RF局部电路,你肯定要考虑根据输入输出参数,计算匹配 ...

理论上来说本来射频参数就是要考虑电路板布线和电路板工艺参数的。高端点的会做射频仿真什么的吧。肯定是要做个大致的计算的。要不然盲目的布线大概率要扑该的。

网友H:
人与人之间的心态差距太大了。

技术面试,一问三不知,每一轮面试都是如此,我会感觉到没学好,水平差,进而感觉到沮丧,事后要总结原因,弥补知识缺陷。

而人家居然哈哈大笑,啥事没有,甚至反过来攻击面试官,说人家提的问题或偏或难了。

有人搞不清理论和实测之间的关系,因为受过挫折,手算和实测差距太大,就干脆不算电路了,就连猜加蒙乱整(说好听点叫根据经验调试电路),如果是我,我会有挫折感,应该是没掌握估算方法,而人家就没事,不但没有挫折感,居然还很自信,自信到别人都和他一样,自信到认为华为也没有懂电路的。

心态差距也太大了。

从理论下到实践还没有掌握好,火候,功力还未到。

网友K:
天天看书,**一年

网友H:
自己简历上写懂电磁兼容,面试官就此话题提问,发现一窍不通后,恼羞成怒要打面试官(真实心理是如此),根据性格心理分析,这个人的性格缺陷得有多严重?说难听点,心理有点变态,自己吹牛惹的祸,跟面试官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来说本来射频参数就是要考虑电路板布线和电路板工艺参数的。高端点的会做射频仿真什么的吧。肯定是 ...

理论和实际往往差别很大,越高频的差别越大。手机上有n多地方需要匹配,即使很多模块做的很好了,输入输出阻抗已经预匹配到标准阻抗,有很多地方比较关键的还是需要预留匹配电路。没做过的,永远是理论家。当然,那些没有很好理论基础的,连传输线都不太清楚的,也会RF调试呢,只是效率低,不会解决疑难问题。

@zyj9490 :说明功夫还没到家,这是正宗的【理论家】
理论与实际差别大,只能说明建模是太理想化。因此结果相差很远。
如高频布线的间距及线宽还是从电磁埸理论及板厂的指导模型上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不是有个,被校长请出校门的故事。

哈密瓜已切好,茶水也沏上了,瓜子也拿好了。你倒是快说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理论和实际往往差别很大,越高频的差别越大。手机上有n多地方需要匹配,即使很多模块做的很好了,输入输 ...

搞射频没有网络分析仪搞不定,特别是上G了,没法搞。

网友L:
引用 楼主:
@king5555  @AD797
您好!上图为电化学传感常用电路,我想搞明白,U2A运放这部分电路的补偿是怎么分析的 ...

我只能说下方向:先看信号与系统。这样可以把电路变成一个函数,接着可以分析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只能说下方向:先看信号与系统。这样可以把电路变成一个函数,接着可以分析稳定性。 ...

这是真正的正途  就是不花一番精力 根本搞不懂

解决他这么个简单的问题  他却非要搞什么 补偿 什么稳定性分析 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H:
楼主看到了吧,你在论坛上是找不到师傅滴,要么是老油条,要么是过分即便是花钱找培训,效果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所以大学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这个才是最可靠的老师!!
建议找本书自己看,看不懂来论坛上交流。

网友M:
很想读读“电化学传感器厂家应用手册”在网上没找到。楼主能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