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D卡程序问题

楼主(2018-07-04):
问大家几个问题
1、检查R7命令的时候,为什么在else里和else外面都要发送CMD55,视频上说else里面不用管,可以不写吗?
2、CmdResp1Error(uint8_t cmd)传入的参数有什么用?函数里面没有调用。
3、判断SD卡回复的,R7、R1等命令时,为何不用判断if (status & SDIO_FLAG_CCRCFAIL) 呢?
4、读取OCR寄存器的时候用了response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读取卡寄存器,卡状态,
      读取CID寄存器的时候用了
    CID_Tab[0]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CID_Tab[1]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2);
    CID_Tab[2]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3);
    CID_Tab[3]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4);
    同一个函数,参数一样,表示的含义不一样。。